现在最好用的不需要加密狗的模拟器是哪个啊? G4.5?

楼主(2015-02-26):
现在最好用的不需要加密狗的模拟器是哪个啊?
G4.5?
谢谢!

几年前用过 G4.5,用的 Emu,不需要加密狗(因为有esky 0505,自己带USB线直接连电脑的。。不用电池,方便)
不知现在有没更好用的?

网友A:
以前不用加密狗但是要把遥控器输出线改成音频头插在录音孔里,然后还要设置麦克风选项,感觉挺繁琐的,还是现在加密狗USB来的方便,现在价格也便宜了。十来块钱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用加密狗但是要把遥控器输出线改成音频头插在录音孔里,然后还要设置麦克风选项,感觉挺繁琐的,还是 ...

是啊,当年我买的G2狗,花了200块。。。
我有个专用于模拟器的控,自己带USB线直接插电脑的那种。。所以不用狗也方便。。

对了,现在十来块钱的是什么狗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啊,当年我买的G2狗,花了200块。。。
我有个专用于模拟器的控,自己带USB线直接插电脑的那种。。所 ...

可以玩凤凰,G7.5的8合一之类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玩凤凰,G7.5的8合一之类的。好用

但控自带USB线的 就没办法插狗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控自带USB线的 就没办法插狗了啊。。

懂你意思了,那没办法了,我都是直接用外场控玩的。没有单独买带遥控器的模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玩凤凰,G7.5的8合一之类的。好用

你好,你知道某宝上哪家模拟器好吗?
如果有链接的话 能麻烦你给我一个吗?
新手,不知道选哪个好!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知道某宝上哪家模拟器好吗?
如果有链接的话 能麻烦你给我一个吗?
新手,不知道选哪个好!谢谢 ...

我买的是45块 22合一,支持凤凰5.0和G7.5不带接遥控器的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是45块 22合一,支持凤凰5.0和G7.5不带接遥控器的线的。

你觉得模拟器自带模拟控可以吗?
飞机控接模拟器还要设置,我不会,要不,你教教我可以不?
因为在国外,玩这个是第一次,不知道怎么弄,想在某宝入个模拟器先练,
目前入得飞机是blade 200srx 已经炸了几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模拟器自带模拟控可以吗?
飞机控接模拟器还要设置,我不会,要不,你教教我可以不?
因为在国外 ...

你可以去模拟器板块看看有没有具体的教程,如果不会设置可以考虑购买带控的模拟器。总之多来论坛学习你就知道大家怎么玩的,怎么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