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楼主(2015-02-26):
请教各位我安装吗cc3d时本来剪头应该指向机头,但因为排线美观我把cc3d转了90度安装,现在飞机飞不起来,请问怎样设置

网友A:
把yaw改成90度,有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yaw改成90度,有帖子。
楼上正解

网友C:
不一定是+90,也可能是-90度,改好参数后看一下软件内置的3D显示图,机器拿手里,前后左右晃动看里面的模型机是不是跟你晃动的放向一致,如果不一致就改动之前提到正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