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十吋螢幕請問用那款支架可架在JR的遙控器上

楼主(2015-02-26):
請問十吋螢幕請問用那款支架可架在JR的遙控器上 謝謝

网友A:
5寸的 wifi fpv 支架淘宝倒是有 没见过10寸那么大的

网友B:
10寸在控上端着不累么?要是下面有相机固定螺丝口可以买那种固定在控提把上的组合架,十几块钱吧,可能的话还是弄个三脚架吧。

网友C(2015-06-15):
走过、路过、看过、点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