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AM狗云台一直都果冻,重新改了一下云台连接不知行不行

楼主(2015-02-26):
X-CAM狗云台一直都果冻,重新改了一下云台连接不知行不行

网友A:
应该是减震球的事,手上有大疆的减震球吗?换上白色的试试,如果是机臂的震动可以加已固定试试
你的飞机,用的多大桨?重量?续航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减震球的事,手上有大疆的减震球吗?换上白色的试试,如果是机臂的震动可以加已固定试试
你的飞机, ...

15的桨,6S9000电池 ,年前测试12分钟

网友:
重心对吗?把云台重心放在机中心下试试

网友(2015-05-10):
先知道改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