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没有油门死区?

楼主(2015-02-26):
固件3.1.5,地面站1.3.17

网友:
坐等观望

网友A:
用了cc3d才知道有个东西叫油门死区.可惜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油门死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cc3d才知道有个东西叫油门死区.可惜到现在还不知道什么叫油门死区

死区就是摇干在某一个点没反响,例如中立点10度死区,在这10度内移动摇干,油门没有变化,apm pix带的油门死区只对定高(自动油门)以上模式可用,自稳没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死区就是摇干在某一个点没反响,例如中立点10度死区,在这10度内移动摇干,油门没有变化,apm pix带的油门死 ...

所以这是一种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这是一种设置?

当然了,在定高模式打干上升後县停,摇干要回中立点,但回多左小小咪会下降 相反亦然,所以设定一定的死区范围 就唔怕回多及回小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