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用视频眼镜练习怎么样?

楼主(2015-02-26):
直接视频眼镜第一视角练习,会不会容易些?反正最后都是第一视角飞行。有人试过吗?还有就是用眼镜怎么录像?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安装ods数据会显示在眼镜里吗?有必要安装吗?

网友A:
先目视看着对尾、对头、航线飞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眼镜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目视看着对尾、对头、航线飞差不多了,然后再上眼镜练习。

有必要吗?反正都是要第一视角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必要吗?反正都是要第一视角飞的。

你降落都用第一视角吗?楼上说的都是基础功,很对,就像还没学会爬就想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降落都用第一视角吗?楼上说的都是基础功,很对,就像还没学会爬就想走。

我感觉第三视角和第一视角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网友C:
劝你还是一步一步来...别贪多嚼不烂...飞都飞不好..上来第一人称就是嘬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劝你还是一步一步来...别贪多嚼不烂...飞都飞不好..上来第一人称就是嘬死

好吧

网友D:
如果飞控没定搞的话还是先练一练第三人称把,高度控制是个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飞控没定搞的话还是先练一练第三人称把,高度控制是个很大的问题。。。。

飞控没搞定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控没搞定是什么意思?不太明白

定高。。。就是对高度的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高。。。就是对高度的控制

加ods能显示出高度吗?还是不是我理解的这样

网友:
循序渐进是正道

网友E:
你实际试式就会明白大家说的对不对了,看我的相关贴子你会明白的

网友:
虽然是FPV,但是眼睛直接看和通过摄像头看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加ods能显示出高度吗?还是不是我理解的这样

osd可以顯示高度,但用gps顯示高度不準確,如果是有氣壓計的osd顯示會准的多,先把視距內飛熟練很重要,超視距主要靠飛控的穩定,降落時還是要靠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F:
osd可以顯示高度,但用gps顯示高度不準確,如果是有氣壓計的osd顯示會准的多,先把視距內飛熟練很重要, ...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实际试式就会明白大家说的对不对了,看我的相关贴子你会明白的

多谢高手指教,也看了你的贴子,正想请教你一下,想入个视频眼镜,也不用头追,哪款比较适用,在X宝上找到一款
Fatshark Teleporter V3,不知道效果怎么样,请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高手指教,也看了你的贴子,正想请教你一下,想入个视频眼镜,也不用头追,哪款比较适用,在X宝上找 ...

最新款是HD~37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