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DIY 俯仰控制器 我是FC40加了个2D云台

楼主(2015-02-26):
求助 怎么DIY 俯仰控制器 我是FC40加了个2D
云台
。。。
这个 俯仰控制器 淘宝上貌似才30元,感觉不是很复杂,请问怎么自己做?

网友A:
就加個旋鈕開關難度不高論壇上看過可以找找

网友B:
飞控f2接线到云台上,遥控器再加装个电位器,调参设置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C:
電子市場買電位器,幾塊錢一個,記得買旋鈕,打開後蓋,又下有兩個十字旋鈕開關,哪個控制俯仰我忘了,溫柔點把原裝電位器取下來,接兩根線焊上電位器就行,在控前打洞,穿過電位器,安上旋鈕,完成,不想麻煩,淘寶有控制電位器的桿子賣,40幾塊一個,夠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