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Agile5.5

楼主(2015-02-26):
年前买了Agile5.5的套机,趁春节有空装机试飞,说一下自己对这款机的感受:
1,装机一切顺利,没有装过KDS和轴传机子的我(我的450和500都是皮带传动的),按照电子说明书一次安装成功,检查传动顺滑无比,只是二级传动有约0.5mm的轴向窜动,手头没有合适的垫片(实际飞行暂时没发现有影响)。同时,尾舵机通电即有点发热(舵机设置无误)。
2,首飞离地侧翻秒炸,损失大小桨,可以排除EBAR设置原因,除了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就开始调机和使用原厂自带的厚3M胶。之后,换黄Kbar,顺利起飞。EBAR恢复出厂设置后,改用Kbar的薄3M胶重新在我的500上调机,什么问题都没有,就是可能我EBAR没空细调,不如黄Kbar好飞。
3,陀螺仪互换后,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原来使用EBAR发热的KDS650尾舵机和原来使用黄KBAR、SBAR都发热的亚拓655尾舵机都不发热了,一块电下来只是温温的。本人算比较细心,可以排除设置问题。

总体感受:Agile5,5精准、精致,给人一种视觉上的美感。同时,Agile5.5声音安静迷人。一句话,Agile5.5一旦拥有,想不爱都难。

网友A:
骚鸡飞起来,,,,静待炸鸡图

网友B:
希望能说说飞行感受 动力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骚鸡飞起来,,,,静待炸鸡图

呵呵,每次炸鸡都没有留影,以后炸鸡一定记得拍照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望能说说飞行感受 动力什么的

技术极一般,只感觉到稳准二字。至于动力对我来讲,已感足够充沛。深层次的飞行感受还得请高手回答。

网友C:
楼主侧翻秒炸可以检查一下ebar里面的安装方向和正反向。这个情况很可能是方向设反了

网友D:
我也是年前入了1架,飞机确实如楼主描述般好!尾桨扫地,炸了一次,只损失了上大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年前入了1架,飞机确实如楼主描述般好!尾桨扫地,炸了一次,只损失了上大齿,。

网友:
好机,好丝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侧翻秒炸可以检查一下ebar里面的安装方向和正反向。这个情况很可能是方向设反了

有空一定把ebar换回装在Agile5.5试试。我想第一次侧翻,可能是ebar自带的3m胶太厚或者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就开始设置造成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空一定把ebar换回装在Agile5.5试试。我想第一次侧翻,可能是ebar自带的3m胶太厚或者没有恢复出厂设置就 ...

由于老版本说明书安装位置的确没对导致好多刚接触的人,副翼修正就是反的。导致瞬间加速侧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于老版本说明书安装位置的确没对导致好多刚接触的人,副翼修正就是反的。导致瞬间加速侧翻

在安装调试前,已经研读过本版顶置文章,注意到说明书的失误,起飞前也检查了打舵方向和陀螺仪修正方向,一切正确才起飞的,所以秒炸至今不得其解。之后安装在我的500上又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安装调试前,已经研读过本版顶置文章,注意到说明书的失误,起飞前也检查了打舵方向和陀螺仪修正方向, ...

多半哪儿接触不良吧。松了

网友F:
我比你更早炸了450BD ebar V2 说明书写反了 安装位置 front 跟 rear反了 我已经叫厂家赔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比你更早炸了450BD ebar V2 说明书写反了 安装位置 front 跟 rear反了 我已经叫厂家赔了点

问题是我已经知道说明书的错误,在设置时已经纠正,我只祈求EBAR别给我整事就好。现在我把EBAR放500上了,先飞一段时间,没问题再放回Agile5.5上。

网友:
出了说明书上的介绍错误,其他飞感受可以说还是吧错的!继续使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