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RG831b对频正常舵机动作正常,但靠天线的指示灯一直闪,对吗?

楼主(2015-02-26):
请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对好后应该不闪

网友:
我的不会闪

网友:
对码端子拔出了吗?

网友A:
对上了,就不闪,有可能是连接线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上了,就不闪,有可能是连接线接触不良。

带卫星上一共三个灯在闪邦定完成取下邦定插头那个主天线傍的灯还闪,但工作正常,说明也没说那个灯闪表示什么。

网友:
那个不是卫星,对好频后不用它也能飞

网友:
应该不闪的,闪的话要注意了,遥控距离会近了好多,严重的话会失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卫星上一共三个灯在闪邦定完成取下邦定插头那个主天线傍的灯还闪,但工作正常,说明也没说那个灯闪表示 ...

连接线当中的信号线可能接触不良,虽能工作,但卫星天线增稳减弱,遥控距离会变短,你最好换根连接线试试?

楼主:
今天打开看了一下,共两条天线,是每个天线联一块接收板,是上面的一个接收板灯一直闪,看来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