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真的不能飞大Lama么

楼主(2015-02-26):
futaba真的不能飞大Lama么 请那位大神和高手推翻这个结论(技术交流请勿涉及购买方式版主留)

网友:
楼主你是来逗的么?你说的大lama是那款啊,这个小刀100块的玩具双桨 到几w元的涡轴 像真机都有
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怎么告诉你
遥控能不能用看的是 接头,还有飞控系统例如陀螺仪什么的

网友A:
能飞,我用t8fg正常飞   esky  e020大lama

网友:
反正我14sg是不能飛,主要是不能鎖尾,換原裝控就解決,lama bi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我用t8fg正常飞   esky  e020大lama

谢谢你 能说说怎么设置的么 用的什么接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 能说说怎么设置的么 用的什么接收

用的副厂7通接受,两个舵机插1 2 通道,一个左舵机俯仰,右舵机副翼,俩电机接3 4,3接3  4接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副厂7通接受,两个舵机插1 2 通道,一个左舵机俯仰,右舵机副翼,俩电机接3 4,3接3  4接4

太好了 非常感谢 我用T14sg试下

楼主:
一控五机 完美飞行 (控:futaba t14sg;机:大lama e020、kds 450qs、kds450Q、KT su27、DJI精灵2加狗)再次感谢锦州李江南对飞大lama的支持与帮助
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