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直升机定速感度怎么调??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5-02-26):
我用的3GX带定速,请问在遥控器上怎么设置,定速感度怎么调???请高手指点??

网友:
要有转速传感器啊!

网友:
请在官网上查绚。

网友A:
3GX的电源插针就是定速通道,接遥控器的第7通道,把7通道设置成一个开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的电源插针就是定速通道,接遥控器的第7通道,把7通道设置成一个开关即可

谢谢!感度值是在那里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