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试过E800动力系统安装在Xa650 pro上

楼主(2015-02-26):
看了E800动力系统简介,觉得不错,想安装在自己xa650 PRO 上 不知哪位大侠已经做过实验,能否分享效果如何。

网友A:
借楼,有人混搭过dji的3510电机配其它电调吗,效果如何

网友:
也想知道e800如何

网友B:
好姑娘多的是,为何偏偏迷恋DJI家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姑娘多的是,为何偏偏迷恋DJI家的

至少大疆这电机看着很不错,并且价格也很实在,我也被诱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至少大疆这电机看着很不错,并且价格也很实在,我也被诱惑了。

其实用DJI的最大优点是 省心, 不需要电调校行程, 傻瓜安装即用

网友D:
也想入手E800,期待真正的效能数据

网友E:
E800和“悟”用同款电机和螺旋桨,比E600应该是能甩他几条街。
按照官方的介绍,电调是屌爆了。还带升级功能。
外观和价格(1699)我看也比较良心。
不知道有没有模友装一台看看实际效果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E800和“悟”用同款电机和螺旋桨,比E600应该是能甩他几条街。
按照官方的介绍,电调是屌爆了。还带升级功 ...

DJI论坛里有 老外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DJI论坛里有 老外搞过

给个链接 看看

网友:
13寸桨用在XA650上很不抗风,我XA650飞12寸的桨已经不怎么爽了(不抗风)用11寸爽飞

网友:
我買了!我的是V6機架.還沒裝..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也想入手E800,期待真正的效能数据

RCG上面很多老外已经装机了。
效率是6S 800g 拉力的时候9.6g/W.

网友:
引用 网友G:
RCG上面很多老外已经装机了。
效率是6S 800g 拉力的时候9.6g/W.

那样的话算起来跟悟时间差不多

网友:
我跟楼主一样考虑过装到H4上,可650这样的机器起飞重量2KG多一点,用每轴800克是否有些大呢?我现在用的是TM 3110 KV700带12寸

楼主:
引用 网友G:
RCG上面很多老外已经装机了。
效率是6S 800g 拉力的时候9.6g/W.

给个地址

网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2046097

帖子楼太高,我也不记哪一个了,你要自己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楼,有人混搭过dji的3510电机配其它电调吗,效果如何

配其他电调嘛能用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个人感觉最好不要这样。如果你仔细看了E800的介绍,E800的技术精髓很大一部分就是在电调的驱动方式。从效率上来说,正弦驱动比传统的方波驱动效率大概能高5%~8%这个是教科书里的理论数据。而且E800电调是有电流闭环控制的,除了可以刹车的有点之外,跟传统电调相比不容易出现突然变速的时候因过零判断不准而卡转的悲剧,电调变速的加速度会更高一些,动态性能就会比较好,抗风啊稳定性啊应该都会好一些。至于能量回收就感觉有点太屌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简直完爆传统电调了。我已经买了还没到货,等到货试试看,还是非常期待的

网友H:
和 insprie 一样的动力系统,inspire的动力不是一般的犀利,机动性强大。新一代的电调响应和效率都大大提高。

网友:
尿了,国外已经有人测过了,E800在800g拉力时候力效是9.7!

从RCG上挖的楼

从RCG上挖的楼

网友E:
700-800g下E800力效接近10g/W不知道其他配出来的电调能达到什么效果,按理说FOC控制效率肯定是高过反电势过零换向法。
因为反电势法控制按照理想方波电机来控制,实际电机想做成梯形(方形)反电势是基本不可能的,太难
个人感觉就相当于伺服电机对比步进来讲,控制精度那绝对不是一码事

网友:
所以感觉FOC控制是趋势。
控制器运算能力越来越强大,电池能量密度的改进太慢,还是得靠动力系统的技术升级来实现更好的飞行体验和更久的飞行时间。
DJI走智能电调这条路是弯道超车的好招,就看好盈能不能跟上了
话说有人能都给我一套让我试试么,我要有就可以给大家试试对照悬停时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700-800g下E800力效接近10g/W不知道其他配出来的电调能达到什么效果,按理说FOC控制效率肯定是高过反电势 ...

如果用叠绕组是可以做成比较梯形的,但这都不是关键,就算做成了完美的梯形,正弦驱动还是比方波驱动的效率高。不过你这么说提醒了我,从现有的改成正弦驱动可能效率提升不止8%

网友I:
我买了一套,准备装daya550的架子上,架子还在路上

楼主:
没人试验过吗

网友J(2015-04-04):
引用 网友H:
和 insprie 一样的动力系统,inspire的动力不是一般的犀利,机动性强大。新一代的电调响应和效率都大大提高 ...

我刚刚装到自制 XA650 机架上。 飞控为 XA SuperX
空机 1300g,带一块 Roc4S 5800mAh 为1900g, 悬停电流是12A
带一块 达普 5200mAh ,悬停电流是10A,5200重量在700g 。
只是很奇怪的是不晓得悬停油门很大, 4S 有85% ,6S 是60%。
另外感觉飞机略有迟滞。 跟inspire 手感完全不一样。
inspire 试飞手感非常犀利。

另外查了资料,没有看到有油门校准一说,所以很奇怪。 不晓得那边设置的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刚刚装到自制 XA650 机架上。 飞控为 XA SuperX
空机 1300g,带一块 Roc4S 5800mAh 为1900g, 悬停电 ...

基本感度降低,然后把姿态感度调高。

网友:
咋能小悟一样犀利呢?飞控就不是一个级别的...极客和大疆飞控程序也不同.看中它套装的价格.电调性能很强。电机上他们快拆桨携带方便了.

网友:
看来这套动力效率不错,有机会试试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基本感度降低,然后把姿态感度调高。

xa 基本不可以设置。
不过今天测试下来。
空机加上一块达普6S 5200 ,2.228kg。 一半暴力航线,一半定点悬停, 飞了30分钟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xa 基本不可以设置。
不过今天测试下来。
空机加上一块达普6S 5200 ,2.228kg。 一半暴力航线,一半定点 ...

什么控?NAZA V2?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刚刚装到自制 XA650 机架上。 飞控为 XA SuperX
空机 1300g,带一块 Roc4S 5800mAh 为1900g, 悬停电 ...

支持4S电池吗?不是需要6S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控?NAZA V2?

不是,是XA 的superX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4S电池吗?不是需要6S电池吗?

KV 这么低,哪里能用4S。 4S 只是能飞而已。性能肯定没有6S 的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买了一套,准备装daya550的架子上,架子还在路上

你不是已经有悟了?

网友:
我的xa650 pro上装的是E600套装,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