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你们涨涨姿势,看看我是怎么并联电池的。。。哈哈!

楼主(2015-02-26):
是的,就是如你们所看“如图”。。。 我直接把两块1300毫安(25C和20C)电池的红线和红线弄一起 黑线和黑线绑在一起了(只需要注意 单独充电 电压尽量保持一致时在并联),效果超级超级棒……!。。。电池再也不发热了(纵然你大油门持续一分钟 电池只是微微温热),之前单独使用一块电池 电池发热稍微有一点厉害。

节约也是一种美德,所以我这么干了。。。

你们觉得搞笑,就尽情的笑吧。

如果能给 有需要者(也打算这么干的)  有所启发和宝贵参考价值,那就更好了。。。

原理一样。我就是按照这个并连续 弄的。。。

原理一样。我就是按照这个并连续 弄的。。。

够奇葩吗?

够奇葩吗?

看好了,是红线和红线绑在一起(绝缘);黑线和黑线绑在一起,,超级简单。

看好了,是红线和红线绑在一起(绝缘);黑线和黑线绑在一起,,超级简单。

请问各位,你们还见过这样做的吗

请问各位,你们还见过这样做的吗

请问各位 你们还见过这样做的吗

请问各位 你们还见过这样做的吗

楼主:
你们看着一样,其实不是一个牌子的,其中一块是几年前在 领航元素那买的两块(没有标),60一块 1300 20C,你们别说  这电池很皮实  4年都多了,电池几乎没有膨胀。 看包装,像和top一个厂的。。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连接的

网友B:
原来电池可以并联啊?

没看懂楼主的图片,请教楼下的模友。

网友C:
我的也是并联使用的啊,这样不同机型可以使用相同的电池。

网友D:
我直接把两块1300毫安(25C和20C)电池的红线和白线弄一起了
确实涨了姿势,有点深奥,想学,不过一直没看懂,白线在哪呢?

网友E:
我的也是2块3S电池并联供电

网友F:
恕我色盲,没找到白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涨了姿势,有点深奥,想学,不过一直没看懂,白线在哪呢?

你们说的白线,我没明白嘛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恕我色盲,没找到白线!~

白线是嘛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并联使用的啊,这样不同机型可以使用相同的电池。

两块不同容量 不同C数的3S也可以并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怎么连接的

红线和红线绑在一起  黑线和黑线绑在一起,超级简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两块不同容量 不同C数的3S也可以并联吧,,,

我的都是同容量、同C数的电池并联使用的,不同的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电池可以并联啊?

没看懂楼主的图片,请教楼下的模友。

红线和红线绑在一起;黑线和黑线绑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是同容量、同C数的电池并联使用的,不同的没试过。

不同容量,嗯,好像 不大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是2块3S电池并联供电

你用的是 购买的并连线吗

网友G:
呵呵呵呵,楼主激动了,一根并连线解决了问题,另外我也没找到白线,呵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呵呵,楼主激动了,一根并连线解决了问题,另外我也没找到白线,呵呵呵呵

到底嘛是白线啊??? 请教您啊

我一根外在的线都没有,直接销去点两块电池的绝缘线,然后  红线和红线绑在一起;黑线和黑线绑在一起,就呢么干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 购买的并连线吗

是自己焊的,接电池那2头是T插,入电调的用100A的插头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自己焊的,接电池那2头是T插,入电调的用100A的插头连接

我连电烙铁都没有,绝缘都是透明胶,现在用纤维胶带了,  这几天才恍然大悟 用专用的绝缘胶带啊。。。  你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自己焊的,接电池那2头是T插,入电调的用100A的插头连接

就连T插头断了,我都是用纤维胶带 站上绝缘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连T插头断了,我都是用纤维胶带 站上绝缘的。。。

你们就爆笑吧。!。。。

网友:
楼主实在太逗了,我也确实涨姿势了!

网友E:
其实大家都是玩航模的不会笑你,只是你这种接法有些不安全,T插并联的电池一接通电调都会出现打火现象,所以接电调那头最好换大A数的接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呵呵呵呵,楼主激动了,一根并连线解决了问题,另外我也没找到白线,呵呵呵呵

估计是楼主太激动了。 其实“并连线”都不需要,TB上有“并联头”,重量轻,好使。我怕丢,一次就买了三个,好像是5元一个吧,记不住了。

网友H:
你自己主贴说白线连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自己主贴说白线连一起的

给我彻底整蒙圈了,嘛白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楼主太激动了。 其实“并连线”都不需要,TB上有“并联头”,重量轻,好使。我怕丢,一次 ...

哦,明白。。 我的办法岂不是更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大家都是玩航模的不会笑你,只是你这种接法有些不安全,T插并联的电池一接通电调都会出现打火现象,所 ...

我是嘛也没有,就并联了, 两个电池插头 T头插那个都可以。  没您说的打火现象。

网友I:
楼主你是长知识,不是涨姿势,更不是长智齿。还有就是你这么做接触不会很好,电流大了会发烫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给我彻底整蒙圈了,嘛白线啊,?????

受不了,你把你自己的主贴逐字逐句读一遍

网友J:
并联?本来就可以,这个问题,有这么激动?

网友A:
接触面积不充分,大电流等着烧吧,如果这样都行 谁还买并联线,毫无科学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面积不充分,大电流等着烧吧,如果这样都行 谁还买并联线,毫无科学基础

噢噢,是么,多谢指点!。。。   但是,前几天 我试过了,大油门1分多钟,没有发现问题。。。  我用专门的绝缘胶带 来使劲绑紧(多绑几层),这样会不会发生意外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并联?本来就可以,这个问题,有这么激动?

只是你,见过 这样并联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是长知识,不是涨姿势,更不是长智齿。还有就是你这么做接触不会很好,电流大了会发烫的。

嗯嗯,我就用绝缘胶带 绑紧点吧(多绑几层)。。 之前试过 1分多钟的大油门  没有任何问题。   你们一般 在电调和电机的增长连接线  是怎么做的  都是先用电烙铁焊死吗?  我从来来没这么干过  都是胶带来固定和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受不了,你把你自己的主贴逐字逐句读一遍

是的。我打错了,刚才更正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是你,见过 这样并联的吗?

正负极并在一起,有错么,哪里特别没看出来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是你,见过 这样并联的吗?

我的并联线就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初中物理啊。

网友:
土豪土办法。这个强。

网友K:
很高深啊    不同内阻的电池并联一起  不嫌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负极并在一起,有错么,哪里特别没看出来

类似简单的串联 方式您了会吗? 我是不会

网友L:
不同c數的電芯掉電壓的速度應該不一樣快 這樣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类似简单的串联 方式您了会吗? 我是不会

莫名其妙,难道会1+1=2也稀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很高深啊    不同内阻的电池并联一起  不嫌麻烦啊

什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同c數的電芯掉電壓的速度應該不一樣快 這樣不太好吧

不知道,反正我试了2分钟,没有任何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面积不充分,大电流等着烧吧,如果这样都行 谁还买并联线,毫无科学基础

飞冲浪者,万一烧了也没事,200多的中特威 ubec电调也受过损, 不值钱的东西。。。 肯定不会烧到豹子电机的 这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并联线就这样做的,有什么问题,初中物理啊。

你并联的 是什么样的两块电池?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并联的 是什么样的两块电池?

我并联,两块一样的电池,你并联两块不一样的电池,方法都一样,请问你并联的方法稀奇在哪,我看了一下午楞是没发现,到底和初中物理学的,哪里不一样啊,纠结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并联,两块一样的电池,你并联两块不一样的电池,方法都一样,请问你并联的方法稀奇在哪,我看了一下午 ...

没有丝毫稀奇,只是比较奇葩,别人都会笑………………

网友:
以前国外生产线上经常发生包装盒空包的情况,就是盒子过去了,肥皂没有放到包装盒里,到了客户那里客户投诉。

大公司投入巨资研发,后来搞出实时在线检测和纠错系统,包装每个盒子里都有肥皂。当然,生产线的成本也上去了。

某国老板一看,切,给你们涨点姿势,我放个电扇把空盒吹掉不就可以,一样达到你的目的,哦,咳咳,基本上差不多好像吧。几乎就不要花钱,你们就笑吧。

网友M: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好高深啊!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也是这么干的!!!

怎么样兄弟,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两块电池并联的  肯定没有出现过问题吧?

网友M:
完全相同的两块电池!

网友:
一分二 一个母头 分出两个公头 公头连电池 母头连用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M:
完全相同的两块电池!

使用次数和容量不一样

网友M:
引用 楼主:
使用次数和容量不一样

这些都无所谓,牌子一样,容量一样,C数一样,电压一样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些都无所谓,牌子一样,容量一样,C数一样,电压一样就ok了。

我的电压很同步一致,测试效果叶很理想,这就算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电压很同步一致,测试效果叶很理想,这就算可以了吧

嗯

网友N:
飞完千万别忘了断路!
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两块电池中电压高的那块会给电压低的那块充电,周而复始两块都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N:
飞完千万别忘了断路!
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两块电池中电压高的那块会给电压低的那块充电,周而复始两 ...

3q!!

楼主:
试过两次,超级理想!、、、。。。

网友O:
引用 楼主:
试过两次,超级理想!、、、。。。

烧了炸了就晚了……不过如果足够注意也没大问题,不过时间久了,线芯氧化会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P:
线中间破皮后绑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O:
烧了炸了就晚了……不过如果足够注意也没大问题,不过时间久了,线芯氧化会导致接触不良

我就是偶尔飞飞,您说的问题 我飞注意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P:
线中间破皮后绑在一起?

破皮 红绑红  黑绑黑。

网友Q:
这么做太危险了,有纤维胶绑,小心散了短路起火。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么做太危险了,有纤维胶绑,小心散了短路起火。

谢谢!!!
我用五金店2元一卷的 专用绝缘胶带会不会就好很多了?(那天我焊接玩T插头 连接两次 结果……  都是新用的绝缘胶带的  ,,,其实不应该怪罪卷圆胶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