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飞炸机

楼主(2015-02-26):
今天首飞炸机,痛定思痛,决定好好练习
模拟器
再飞!
特来求教模拟器练习方法!!请各位老大们指点一下!!!
另外,在凤凰5里没有F22的KT机模拟,怎么办呢?

网友A:
最起码要用固定翼机来练

网友B:
模拟器在开始是练习你的方向感,但实际操控你就会傻眼,舵量多少把我不准,建议找个老手带上教练线带你一阵子,要么你多炸几回

网友C:
美国戴氏飞行教学法

网友D:
模拟器+老鸟现场指导=事半功倍

网友E:
找个便宜的小鸡来实地操练,多炸几次就慢慢会了,模拟器有局限性。
推荐冲浪者x8,很好飞。

网友F:
不管是模拟器,还是真机,就要多飞。不要怕炸!

网友G:
多练习模拟器,炸多久好了

网友H:
如果没上天就炸和模拟器关系就不大了,反正我新手的时候问题是胆子小,飞机太慢失速,飞快了反而好了,另外装机很重要,最好找老手首飞调整

网友I:
有点像开车新手上路,没几个不蹭的。。。

网友J:
默哀1分钟 都炸

网友K(2015-10-13):
我也是新手我已经炸习惯了,都是秒炸。浆炸了有20跟,哪一天真飞起来我还觉得惊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