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2个BUG

楼主(2015-02-26):
希望大家进行一下测试,如果问题确实存在,E文能力好的可以提交到APM社区

故障重现:
1. 现在是自稳模式下,油门最低再油门最高,玩翻转。2次后,切定高或GPS,会飞速向上窜。切自稳恢复正常。再切定高或GPS,问题依旧

2.定高模式,前后全油门飞,来回的,几次后,也会突然向上窜 这2种情况都会触发该bug

以上2种情况,切自稳会正常。

希望大家进行测试,也希望这是我的一个个例。APM的许多功能,实在是其他飞控无法比拟的。如无线航点,跟随模式等等。

楼主:
刚问了一个群友,回答说是要关闭EKF。回头我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问了一个群友,回答说是要关闭EKF。回头我再试试

你那個圖不是關EKF.是利用EKF 檢查.指南針.有沒有出現異常.有自動LANDEKF PIXHAWK 原參數是沒有開啓. ahrs_ekf_use

网友:
你这种飞法,大部分飞控的默认配置都得出问题。你那两下大动作,打乱了飞控的平衡算法,(PID算法里的I基本上是完蛋了)。要想玩得激烈,要把I设为零,最好用杂技模式,减少飞控的介入程度。

网友:
膜拜楼上各位高手,涨姿势了~~~

网友:
我的机架也存在这个问题..基本就是暴力飞以后 z轴震动变大..然后定高就会出现问题..

如果悬停稳定一会机器再开定稿就没事了..确实应该和ekf有关系...

网友B:
现在要自己设计一个8轴飞行器,在一个船舱中飞行,人看不到舱内,船舱边长6米~40米,由于GPS定位的局限性,所以不用GPS定位,而是采用自动输入坐标值,完成定点定航线自动飞行,原计划自己开发飞控,但难度大,所以想用开源飞控来改,现在飞控都用GPS定位,能否改成直接给坐标值,我想原理都一样,GPS无非也是一个坐标值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要自己设计一个8轴飞行器,在一个船舱中飞行,人看不到舱内,船舱边长6米~40米,由于GPS定位的局限性, ...

利用光流巡线,声波定高,应该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要自己设计一个8轴飞行器,在一个船舱中飞行,人看不到舱内,船舱边长6米~40米,由于GPS定位的局限性, ...

开发一套软件  按GPS的格式给飞控发信号  让飞控误以为是在GPS下飞行
研究下GPS 的串口通讯协议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要自己设计一个8轴飞行器,在一个船舱中飞行,人看不到舱内,船舱边长6米~40米,由于GPS定位的局限性, ...

你说的那个座标是GPS座标。 不要GPS,你发什么座标给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個圖不是關EKF.是利用EKF 檢查.指南針.有沒有出現異常.有自動LANDEKF PIXHAWK 原參數是沒有開啓. ahr ...

能否帮忙分析下,看看我这个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帮忙分析下,看看我这个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爵爷兄都回了...APM 定高是用加速計Z軸來做定高微調.開不開EKF 都會出現這現象.轉MODE 時抽高...你試下機頭向下過45度角以上你會掉高好快.回中就自動慢慢昇回..30度角內多數不掉高.刹車時過激過50度.(機身愈重愈明顯)都會抽JJ 現象.這時因加速計Z軸算法問題.只有APM 更換更先進定高算法先能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