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5-02-26):
今天早下班就想把电池充电,都是3S的电池,前2块2200MAH很顺利充满,但到充4200MAH的那2块充电器报警怎么也不能充电,怎么设置都不行!!!

网友:
建議問,問題前請把充電器廠牌!照片設置方式一併附上會比較容易讓人了解

楼主:
我的充电器是B6,模式一直都用锂电模式的,先充的那2块小容量的都正常,就到充大些容量就不行

网友:
你用什么充电器?

网友:
电池有问题了吧?

网友:
说了这么多,也没看到你的充电器到底报了什么警。

只有神仙能帮你了。

首先要学会如何提问,让人家明白你的问题一

网友:
LZ得有图有真相!

网友A:
错误的反向连接。

电池连接中断。

输出端短路。

选择了错误的锂电池包电压,请检查。

电池包电压选择错误!

充电器因某些原因发生故障,请寻求专家意见。

电压低于设定值,请检查电池包所含电池数量。

电压高于设定值,请检查电池包所含电池数量。

电池包中某电池电压过低,请检查每节电池电压。

电池包中某电池电压过高,请检查每节电池电压。

发现错误连接,请检查接头和导线。

内部温度过高,请冷却。

处理器无法控制供给电流,请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反向连接。

电池连接中断。

谢谢你的图片翻译,就是第2个CONNECTION BREAK报警,想了一下是不是充电器跟电池对插的T头接触不良呢,就把充电器关了把连接的T头拔下用锉刀把2个接触片都锉干净,再接上电源插上电池,充电器又很正常的给电池充电之前有人提到过T插用久了会出现接触不良的情况!最后还是要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图片翻译,就是第2个CONNECTION BREAK报警,想了一下是不是充电器跟电池对插的T头接触不良呢,就 ...

哈~没事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