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器经常显示输入电压低报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2-27):
在家充电经常嘀嘀嘀的报警,显示输入电压低,只有10点几伏,但我的开关电源是12V的输出,只有把充电电流开小到2A以下,症状才消失,但是在外场用
电池
包做电源就可以开到8A充

网友A:
情况一,开关电源虚标。
情况二,开关电源有一个比较小的电压调节旋钮,你可以调节试试。

网友B:
开关电源的问题,还有,开关电源的电压可以调的,你看看嘛,有个十字的变阻器,你搞一下就行了。

网友C:
电源功率太小。超负荷工作导致压降

网友D:
12V负载后电压会下降点,要是电源功率不够大下降幅度更加大,在电源输出端应该有个可调电位器,适当调高输出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E:
开关电源太烂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