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升级问题

楼主(2015-02-27):
dji f550原装动力,挂了云台图传脚架后动力不足了,想还用原来的dji原厂30a电调,只升级下电机不知可行吗,能推荐款电机吗?e800动力太贵了就算了

网友:
电机电调要匹配啊?

网友:
e800的问题不在于贵不贵,而是F550最大只能装10寸桨……

网友:
e310 六轴套餐 推荐起飞重量2.1kg 最大拉力重量2.5kg    你现在e300单轴推荐起飞重量是300g  e310 3s350g 4s400g 配9450桨 关键还是减重问题

网友:
E800你也用不了啊。桨距不够啊

楼主:
嗯嗯,我要是想换朗宇的盘式电机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要是想换朗宇的盘式电机不知道可不可以

f550受限於只能上10寸桨,盘式电机也没效果,平宜的上银燕mt2216吧,或gt2215 905kv的这个用在f550动力不错,1045桨 1650g 45%油门起飞,比2212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550受限於只能上10寸桨,盘式电机也没效果,平宜的上银燕mt2216吧,或gt2215 905kv的这个用在f550动力不错, ...

网友:
引用 网友A:
f550受限於只能上10寸桨,盘式电机也没效果,平宜的上银燕mt2216吧,或gt2215 905kv的这个用在f550动力不错, ...

银燕mt2216  只有810kv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