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偶尔不在中立点,求教

楼主(2015-02-27):
恒吉933舵机,有时在中立点,有时会自动变化中立点,但始终是在一个点上,反复控制舵机后恢复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换DEKO或。。。。银燕

网友B:
换个通道插看看。会不会是控摇杆电位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通道插看看。会不会是控摇杆电位器问题

飞别的没出现过这问题,有时上电后回不在中立点,多动几下可能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DEKO或。。。。银燕

只是想找到原因,看看换个舵机是否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