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马达声音变锐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2-27):
感觉最后精灵2起飞的声音变尖了,是不是进沙子了?

网友A:
难道是马达轴承缺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是马达轴承缺油了?

无刷用报废都不用打油

网友:
断电,用手转转各个电机,看有无异常。如果发现个别电机有问题就换吧

网友:
轴承问题

楼主:
试下再说。

网友B:
里面可能进去异物了,用手转一下马达看清哪一个有问题,后打开盖子宁开马达螺栓,在马达后面轴承下有一个卡口用平开口螺丝刀揭开后,在用螺丝刀在马达与转子裂缝插一下马达与转就分开了,这样就可以清理异物了,后再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面可能进去异物了,用手转一下马达看清哪一个有问题,后打开盖子宁开马达螺栓,在马达后面轴承下有一个 ...

这位兄弟说的最实用,感谢!

网友:
马达主轴及轴承上下一起换了,,,,,

网友:
找出谁在叫 ,果断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