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680机架如何选择其他?

楼主(2015-02-27):
春节前买的飞跃680机架,直到昨晚才差不多组装好,下一步是电机、电调设备的选购了,不知道此款机架使用什么型号的电机和电调能达到最佳平衡呢?

烦请知道的告知下。谢谢。

网友A:
俺是纯新手。。。圣诞前入的。。。配的是好盈铂金40a,花牌H2221 1880KV电机,,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是纯新手。。。圣诞前入的。。。配的是好盈铂金40a,花牌H2221 1880KV电机,,仅供参考

新的没话好说

网友:
貌似进错板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是纯新手。。。圣诞前入的。。。配的是好盈铂金40a,花牌H2221 1880KV电机,,仅供参考

二楼是玩固定翼的吧

网友C:
这个不好说。看用来挂什么,用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好说。看用来挂什么,用来做什么,,,

此款机架也只能携带小型相机啊,比如狗

网友:
电机3508 380kv-6cell 650kv-4cell 电调30a 4-6cell 12-13寸桨,标准装配,就这样 没的多选

网友:
最佳搭配是3508    绝配   680这个机架真的没的选  只能选这个。

楼主:
好吧,谢谢楼上几位的帮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俺是纯新手。。。圣诞前入的。。。配的是好盈铂金40a,花牌H2221 1880KV电机,,仅供参考

你这配置飞四轴能飞起来吗?

网友:
飞跃350四轴3508电机kv380配1555碳浆6s5200mah锂电。空载悬停25-30分钟!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款机架也只能携带小型相机啊,比如狗

同用飞越680的给你提个醒,经常检查C型管夹的位置碳管的磨损情况。

最后提醒下楼主 飞越680 PRO上13寸桨 桨间距只有一跟小母指的间隙。  建议使用12寸的桨

网友:
E800动力套, 3510电机,1345桨,6S智能电调。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配置飞四轴能飞起来吗?

不好意思。。没看板块就没头脑的回答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楼是玩固定翼的吧

呵呵。。。电直机,没看板块就一股脑的没头没脑不明不白的回答了。。。抱歉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