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PS 改开关电源

楼主(2015-02-27):
手上有几个蓄电池坏了的UPS ,想改成开关电源,思路如下:UPS的工作原理是220V输入--变为12V直流--蓄电池--逆变器--220V交流

所以我想从4个UPS的输入端到蓄电池这一段取下来,然后输入端并联,输出端串联,变为48V的开关电源。不知道是否可行?

四个UPS都是500W的,串联出来是2000W的吗?
本人不是很懂电路,请大家多多指教。
谢谢!!

网友A:
UPS 和 开关电源不是同一概念,高频机充电只是小电流的一部分,不管高频工频机充电输出是限制电流的,输出电流不大,如果是工频机直接拆变压器整流滤波就可以用。
500W 的工频机变压器不到 200W ,可以对比标准功率变压器大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 和 开关电源不是同一概念,高频机充电只是小电流的一部分,不管高频工频机充电输出是限制电流的,输出 ...

请问2600W的电动汽车充电器可以带动1000W的直流电机吗?
想把我的小车床改成直流无刷电机直驱的,采用电动车的调速。但是找了好久大家都是用蓄电池做的电源,也有人提到了用工频变压器。但是百度了一下也不清楚工频和家用的有什么明显的区分办法。请问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或者直接告诉我在哪儿能买到我想用的电源也可以。

网友:
用充电器要看你这个充电器输出电压电流是否满足直流电机的要求,满足要求可以用,因为充电器充电电流有限制具体看实际情况而定,开关电源则是过载保护,同样是开关电源有一些些不同,工频变压器就是我们常用的铁变压器,交流电进交流电出,交流电的设备可以直接接变压器用,想用直流电需要在变压器输出端接整流滤波才可以用。

网友:
不一定能行,可能较麻烦,因为可能有关联的回路,你拆成两部份就不能工作了。最后你说的500W串一起=2000W不正确。输出也不能并联,可能因不同步造成逆变器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UPS 和 开关电源不是同一概念,高频机充电只是小电流的一部分,不管高频工频机充电输出是限制电流的,输出 ...

请问全向整流桥可以吗?
就是用隔离变压器降压,用全向整流桥变成直流,然后用电动车的控制器控制

网友A:
用变压器加整流桥加滤波就可以,注意输出电压,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是变压器输出交流电的 1.414 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压器加整流桥加滤波就可以,注意输出电压,整流滤波后直流电压是变压器输出交流电的 1.414 倍。

滤波用电容就行了吧,还用其他元件吗?能提供电路图吗?我对这方面不是很懂。
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
整流桥电流大于工作电流,滤波电容用电解电容注意正负极,容量几百--几千UF,要求不高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