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的电机配好赢电调不能正常运转,求解

楼主(2015-02-27):
有一个闲置的DJI  F550上的电机,E300动力,记得是2212  kv920,昨天接到好赢30A电调上,不能正常运转,只有电机卡卡卡的声音和抖动,如何才行呢?

网友A:
一般不会吧,是不是电调坏了导致缺相

网友B:
我用过没问题啊,不过好盈的电调确实有点挑电机。
但是只要能驱的电机,好盈电调还是挺皮实的。
楼主怎么不用E300自带的电调?

网友:
不应该吧,好赢乐天还是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没问题啊,不过好盈的电调确实有点挑电机。
但是只要能驱的电机,好盈电调还是挺皮实的。
楼主怎么 ...

有个F550是整机,还在用,所以没有拆F550的电调;

这个电机是原来买来做备件的,所以临时想起用好赢的电调试试。

我回去检查一下电线,不应该有问题的。

网友C:
试试调一下电调进角,调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吧,是不是电调坏了导致缺相

谢谢,我回去检查一下电机的电线。电调是平时在正常使用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调一下电调进角,调高一点

收到,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个F550是整机,还在用,所以没有拆F550的电调;

这个电机是原来买来做备件的,所以临时想起用好赢的 ...

空转可以带么?
空转可以正常转的话考虑电调调成默认进角再试试

网友:
乐天20A不能启动大疆精灵2的电机,我刚测试了,这个对好盈不是问题,用铂金30A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转可以带么?
空转可以正常转的话考虑电调调成默认进角再试试

就是空转,还没有带桨。

当时固定翼缺一个电机,所以就想到把这个DJI的电机接到好赢电调上试试,结果不行。

网友:
刷 BlHeli,改一下启动参数试试。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好赢电调经常会带不动电机或者抽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