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无辜挂了,请大神帮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5-02-27):
昨晚帮小伙伴研究CC3D控制云台,开工前一切正常,于是5、6输出通道插俩数字舵机,启用地面站里的云台功能。设置成功后,由于自己的小飞机根本用不上这个功能,就又按照变更前的设置全部改回去了,断开地面站断开电源拔掉舵机。紧接着再次插电池,发现4个电调不是同时响的,有几个(或者1个)比其他电调慢半拍,我也没在意,遥控解锁推油门,发现没有反应。仔细一看CC3D,只有绿灯亮着,蓝灯一直不亮。OSD也不读取CC3D的数据。插电脑,地面站无法连接,只听到电脑提示音不停地连上断开连上断开,同时CC3D上的蓝灯亮一会灭一会。
没辙了,请大神们分析下可能是什么坏了,谢谢啦。

网友:
重刷一次试试

网友:
这么说可以刷?有先例吗,来一个。我的也是换马达电调后连端口都找不到了,灯倒是亮呢

楼主:
重刷bootloader吗?

网友:
哦,USB都连不上了?只有刷Bootloader试试了,你可以去他们论坛求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建议先连上USB,Upgrade一次试试。不行行再刷Bootloader吧,还得买Jlink。麻烦

USB连不上

网友B:
usb口坏了,直针版的吧,买买弯针的好点,慢半拍你可以点一个选项让飞机解锁后怠速运转,这样就可以避免

网友B:
还有连接不上就刷新固件再电机救援和引导选项反复试试直到连接上

网友C:
GCS版本是多少?15.01?是不是cc3d连上usb以后,显示有设备,但是显示如下界面,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连接不上就刷新固件再电机救援和引导选项反复试试直到连接上

连不上地面站怎么刷固件?
直针版和弯针版的USB接口不是一样的吗?
电调上电自检声音慢半拍...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GCS版本是多少?15.01?是不是cc3d连上usb以后,显示有设备,但是显示如下界面,是吗?

15.01的,显示和你一样。你地面站下方TX\RX有信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不上地面站怎么刷固件?
直针版和弯针版的USB接口不是一样的吗?
电调上电自检声音慢半拍...可能会 ...

有炸过吗?应该是usb口接触不良,弯针的拔插usb方便

网友C:
不是我的板子,我在OP论坛上看过类似的问题。
你的有tx/rx显示,是吗?在Flight data界面你晃动板子,屏幕还有相应动作,是吗?如果是的话,有救。
1、USB连接板子,不运行GCS;
2、去设备和打印机里面删除游戏控制器;
3、卸载GCS,重启电脑;
4、重装GCS。
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我的板子,我在OP论坛上看过类似的问题。
你的有tx/rx显示,是吗?在Flight data界面你晃动板子,屏幕 ...

我的TX\RX没信号了。。。估计没得救了,重新买一块算了

网友:
裝14.10
重刷一下固件試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TX\RX没信号了。。。估计没得救了,重新买一块算了

你先试试看,实在不行的话再重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口坏了,直针版的吧,买买弯针的好点,慢半拍你可以点一个选项让飞机解锁后怠速运转,这样就可以避免

弯针的一样

网友D:
老亮,感谢帮我折腾,深表同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亮,感谢帮我折腾,深表同情啊

网友E(2015-04-12):
我和你一样,CC3D挂了!无法链接电脑地面站,但是我就TX有1格,24,48在跳!我能刷固件但是刷完固件后飞控要自动重启时无反应!
显示重启超时!
请问各位我的这块板子有救吗?如果有救该如何施救?请各位大神帮助!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和你一样,CC3D挂了!无法链接电脑地面站,但是我就TX有1格,24,48在跳!我能刷固件但是刷完固件后飞控 ...

是先插的USB吗,后插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先插的USB吗,后插试试。

先插后插都一样,刷完固件后飞控自动重启不成功!显示重启超时!

网友:
這問題我也試過,也是開啟過云台功能之後就不能解鎖了,後來rescue,boot,都試過再重刷 就好了,
我朋友也試過,他是刷不同版本固件也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