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机是不是一个批次?

楼主(2015-02-27):
新买的
电机
是不是一个批次,有没什么影响?
情况是:买了6个疯狂5010 288kv电机,其中四个脚下是黑的,两个是银色的,用手转起来银色脚的阻力比黑色脚大一点……店家说没事 请问大家帮我分析下要不要退换同一个批次的?

网友A:
当然不是了,一个批次怎么颜色还不一样???店家说没事。。。。。店家当然说没事啦

网友B:
看电机外壳标注的KV值等参数是否一样。否则换之!

网友C:
心里不舒服,不换的话,把这2个电机装在对称位置。

网友D:
用用便知道

网友E:
匹配性不好的话就换

网友F:
我实验过不同的电机甚至不同的旋翼装机,调好了也可以凑合用。

楼主:
保险起见,还是找店家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