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6米飞机请教

楼主(2015-02-27):
过年好!新手制作天行者一架,机长1米,翼展1.6米,空机重量650克。加动力总重约1.3公斤。由于电机在腰部,尾重头轻,压不住机头,只好另加200克配重,总重就是1500克。配置是电机:新西达2814KV1000,一个229*152马刀浆,一个50A电调,电池是狮子11.1V4500mah。我朋友说这个配置不对。
请教一下这个配置正确吗?有没有问题呢?麻烦一下热心的模友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下回把尾部加长点。

网友:
尾部不能再长了

网友:
希望欣赏机翼制作过程图片。

网友:
一个229*152马刀浆 这个是什么规格的?
加以把头加长

网友:
其实我个人觉得做“好小子”“天行者”这类背推机型时最好把机头适当向前延长点,好过做好后压不住机头要配重,翼载荷大了新手难控制。翼展跟机长比例0.7~0.8左右比较合理吧?!机身短会不会俯仰太灵敏了呢?

网友:
1000KV上这个桨,电机转速不够

网友A:
机翼往后挪,尾部适当延长,配重太浪费了。。。

网友:
鸡头那么段,死都压不住

网友:
楼主,你这桨配得太小,按你这尺寸应该就是个9*6的桨吧。9*6桨在这么低的KV,翼展又这么大的飞机上会显得动力不足的

网友B:
楼主,你这是KT板做的么?

楼主:
机头压不住,总不能重新做个机身吧?要不吧尾翼往前挪一些,让机尾短些,可以调前些重心。再换个5200mah的重一点的电池应该可以了。

网友:
要是只是随便飞飞。机头配重也未尝不可,这个电机要配12寸的桨。你说的那个参数不明白。这么大翼展1.5公斤应该很好飞。我也刚做了个1.6米的双发轰炸机。太好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翼往后挪,尾部适当延长,配重太浪费了。。。

赞同,我也不喜欢通过加配置来调重心。

网友:
若加200G来配重,着实太浪费了!尽量把电池等向头移,还不行,加相机做FPV航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是KT板做的么?

KT板部分加轻木加强。机翼用泡沫塑料。

网友:
总觉得加配重就是够呛了

网友:
可以用碳管加强

网友C:
上个11寸桨放心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11寸桨放心飞吧

由于尾杆限制,桨再大就打到尾杆了,所以只能换电机了。

网友:
那就上个三叶桨,可以小点,不用换电机

网友C:
九寸三叶桨和11寸两叶效果差不多,放心整上,就是桨会贵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九寸三叶桨和11寸两叶效果差不多,放心整上,就是桨会贵几块

多谢你了。请问用9060高效桨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放心用,这种机机推力不太小就可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KT板部分加轻木加强。机翼用泡沫塑料。

机翼上怎么那么多接缝,不是整块的泡沫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