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前新入的 精灵2+H3-3D 20个起落后光荣炸鸡 我可爱的小精灵啊。。。

楼主(2015-02-27):
年前刚入的 精灵2+H3-3D 昨天不幸炸机  心想发个帖求安慰 一直潜水 此贴为处女贴。。。唉,处女贴就先给炸机这个话题了。。
             情况是这样的 飞机飞到一个铁架子边上由于距离没目测好 桨叶打到铁架子 一桨断裂  当机立断油门收到底 自由落体摔在地上 当时电池都摔出来了 我记得精灵的电池相当难拔啊

             当时高度大概3M左右  那个心疼啊 心里还无比自责 由于心情不美丽当时没拍照片  机臂 起落架 电池 桨  多出擦伤  下 面是水泥地啊  回来之后马上修 然后是飞  倒是可以正常控制 但似乎不太稳定
             心里不太放心

             悲痛之余在这里想请教一下各位  像这种情况  不会有内伤吧  怕哪天由于这次摔出的内伤引发别的问题 导致炸鸡或飞丢  还有就是桨的翼尖有轻微毛刺和划痕 会影响使用吗 会加剧震动吗

       下面附上几张刚入手时的照片。。。。

楼主:
大神门给点意见吧

网友A:
解决方案,就是以后这种照片不能拍

网友B:
小炸是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炸是福,,,

是的是的  这次纯属个人问题 我想当自责  这种小炸会留隐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案,就是以后这种照片不能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是的  这次纯属个人问题 我想当自责  这种小炸会留隐患吗

这款鸡鸡还是比较皮实,以后多注意起飞前检查。

网友C:
没事的,我刚玩时也炸了几次,小意思

网友D:
炸过的机唔多唔少都会有移位的。必须要重新调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的,我刚玩时也炸了几次,小意思

恩恩 稍微放心点了  刚下楼试飞回来  还没检查出哪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炸过的机唔多唔少都会有移位的。必须要重新调整下。

是  我也这么觉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鸡鸡还是比较皮实,以后多注意起飞前检查。

嗯  过两天准备给他开膛 检查一下内部

楼主:
表这样子  给点意见嘛

网友E:
楼主说说炸的原因。我以后飞好主意下

网友F:
尿了,多好的机子,太不小心了吧

网友G:
同新手  过来吸取教训了。

网友H:
没啥,继续爽飞,可以检查下内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说炸的原因。我以后飞好主意下

我承认是我个人的原因 离那个铁架子太近了  唉。。。怀念以前那个白白净净的小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说说炸的原因。我以后飞好主意下

精灵还是比较靠谱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尿了,多好的机子,太不小心了吧

是啊  后悔死了  越飞越得瑟 然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新手  过来吸取教训了。

  一得瑟就容易出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啥,继续爽飞,可以检查下内部电路

恩恩  真是长记性了  NOZUONODAI

网友:
不能马上收油。我原来自己装的450,飞的时候没看清桨打到树枝上了。当时就断了。我没收油当时猛地一偏,然后飞控又修正回来了,桨断了动力就降低了慢慢飘到了地上。最终损失一根桨。

网友I:
一直有个疑问这种一体化的机子炸坏了怎么修呢,能自己拆开换零件?还是要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直有个疑问这种一体化的机子炸坏了怎么修呢,能自己拆开换零件?还是要返厂?

可以返厂啊 但是会花和多钱吧  小问题就自己解决咯 买配件换上就好  自己实在解决不了就返厂呗 花钱就是了

网友J:
我的 也 摔过一次,高度大概十几米,在 广场草坪上方 飞,摔下来 ,云台 一个轴也偏了,,相机头老是往右下垂电池也掉了,幸好是草坪,到现在 还用的呢,每次 偏的时候 打开带铝后盖的那个电机轴心调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 也 摔过一次,高度大概十几米,在 广场草坪上方 飞,摔下来 ,云台 一个轴也偏了,,相机头老是往右下 ...

怎么会摔下来呢

网友K:
四个桨最好全换,断电情况下,手拨弄电机看是否卡顿。起飞前重新校准指南针,优酷有如何校准指南针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四个桨最好全换,断电情况下,手拨弄电机看是否卡顿。起飞前重新校准指南针,优酷有如何校准指南针的视频

恩恩 桨已经全换了    电机检查正常 指南针已校准  现一切正常  就怕有暗伤 指不定哪天就抽筋了

网友L:
不是说了炸机是入魔的终极目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是说了炸机是入魔的终极目标嘛

网友:
想干净换壳

网友M:
楼主的箱子不错,不过没看到狗?

网友:
估计是心里作用大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的箱子不错,不过没看到狗?

没有装狗 新亏没装

网友:
精灵刚开过箱的飘过

网友N:
精灵有神经病,偶尔抽风上蹿下跳

楼主:
引用 网友N:
精灵有神经病,偶尔抽风上蹿下跳

这个我到现在暂时没有遇到过   一般是阵风的事吧

网友N:
看来以后刮风的时候劲量不飞了

网友:
炸炸更健康,我的v+春节前炸的,情况跟你一模一样,到现在还没修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看来以后刮风的时候劲量不飞了

嗯     为了安全

网友:
到二手区出了,重新再进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