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 2814 电机 可不可以用40A 电调

楼主(2015-02-27):
买了 两个 电调, 一个好盈 飞腾 40A  一个铂金 40A  ,买回来 仔细看了2814 电机参数 要50A 电流? 电机KV 1450    好盈飞腾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40A,短时电流55A(不少于10秒);    铂金 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40A,短时电流60A(不少于10秒);是什么意思,  电机 参数   8*5桨  11.1V  电池   电流 41.6 A        9*6桨  11.1V  49.5A 电流,, 我只有 11.1 V  3S  电池。 有8寸 桨 ,还有9寸桨。。 但想用9寸桨,怕拉力不够。如果 这样用会不会烧电机或者电调。 目前装上是 飞腾40A 电调9*6 桨 1450kv 朗宇电机

网友A:
看是多少KV的,900kv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多少KV的,900kv的没问题

1450 KV 的

网友:
看你配多大桨,官网有数据

网友:
没有问题

网友B:
1450 KV 的九寸绝没问题,我装过十寸的,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50 KV 的九寸绝没问题,我装过十寸的,也没问题

主要是40A 电调 够不够

网友:
就是说的电调,我用的飞腾40A,没一点问题,3S电

网友:
十寸桨拉力不错,但确实费电,九寸是标配,电机电调都刚好,和21-25级油机动力相当

网友B:
飞腾 40A  ,铂金 40A  没问题,但天行者之类低端的可能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腾 40A  ,铂金 40A  没问题,但天行者之类低端的可能不太够

好的 好的

网友:
天行者也可以,正在用

网友:
九寸用天行者可以,十寸大油门时间长点就会烧电调喽,不信试试看啦!我没敢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