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起飞重量1.8KG,安全航速是多少

楼主(2015-02-27):
小胖子起飞重量1.8KG,安全航速是多少
2814,1100kv朗宇的电机,80A好赢poto电调,A控,4S25C 5200电池,可以任性的随意飞吗
机器没炸过,状态良好

网友:
可以劲造

网友:
啥也没了

网友:
為啥用辣麼大的電調= =、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用4S飞1100KV 2814的,这个得探讨一下,楼主飞了几个起落了?一个起落飞多长时间?电机没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用4S飞1100KV 2814的,这个得探讨一下,楼主飞了几个起落了?一个起落飞多长时间?电机没事 ...

飞半年左右了,综合飞行时间在35到50分钟,电机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半年左右了,综合飞行时间在35到50分钟,电机没问题

配多大的桨,还有50分钟的话实际耗电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半年左右了,综合飞行时间在35到50分钟,电机没问题

谢谢回复!你用的是多大的浆?9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你用的是多大的浆?9寸吗?

9*6的桨,起飞1.55KG,每架机器都会因为配件,做工等不同,影响其工作性能,如果你也按我的配置来做,希望你认真调试,小心试飞

网友A:
估计你用的是9寸浆,只是很少有人这样配置。东北的冷天气也可能帮了你不少忙。换点儿稍大的浆电机也早就烧了。谢谢你的这个实践和认真回复,使我获得了一份儿经验。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的是9寸浆,只是很少有人这样配置。东北的冷天气也可能帮了你不少忙。换点儿稍大的浆电机也早就烧 ...

任何电机桨配错了都会烧,我这个配置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用的是9寸浆,只是很少有人这样配置。东北的冷天气也可能帮了你不少忙。换点儿稍大的浆电机也早就烧 ...

你到底是想说我的电机小了,还是桨小了,还是电调大了,还是电池大了。
这个机器只能上9寸桨,9寸以上要改起落架,电机在不破坏屁股的情况向,智能上28系列电机,厂家建议配置是2216的,我感觉我不上两块电池,根本没必要上28020,所以我就上了个2814,是为了让飞机运动型比2216更好,2814电机一般都上3S-4S,我上个大电调,就是为了宁可最后时刻是烧电机,我也要足够的动力改出螺旋,况且,我这个配置平飞8A,自动返航3A,何谈烧什么呢,80A电调,我不推满油门又又何妨呢,可能你觉得1100KV不合适,但事实是我手里就这个一个电机,一直上的9寸桨,飞了很多机型了,都没问题,原来裸飞大胖子,效果也非常好,现在大胖子被我扔一边了,因为无场地爽飞
我是新手,还是没看出来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或者说你想表述哪些是应该的。
这个回复绝对是认真的,谨慎的,最真诚的的跟你探讨技术问题,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再次感谢你的回复,还有就是问问,如果是1.8KG的话,最低航速应该到多少。

网友A:
你好!

朗宇1100KV的2814 4S电时拉力可以达到2100克,就是电流大些,你用的是大电调,配制上都没有问题啊。只是我很少听说这样实践过,我也通过你的这个帖子学习了一下。

至于最低航速,你还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好飞就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朗宇1100KV的2814 4S电时拉力可以达到2100克,就是电流大些,你用的是大电调,配制上都 ...

好的,谢谢你呀

网友A:
不客气,相互切磋。

有了你的实践,改天我也试试,我还有个900KV的,一直用12*6的浆在飞,拉力大约在1900多克,抽空也把它换成11*5.5的浆,用4S试试,看能达到朗宇厂家测试的2300克不,如果可以的话,飞机就可以挂浮筒了。

你的帖子对我很有启发,谢谢哈!常交流!

网友B:
一般2814(3536)好点的厂家的产品是可以上4S的,不过一般选用700-900KV,可以飞1.2-1.4公斤的飞机。你这个飞机到了1.8公斤,你现在的配置可以飞,但电流会比较大,这样配置电机最多能飞2年,1.8公斤的飞机,标准配置是用4S配3548电机,KV也还是700-9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2814(3536)好点的厂家的产品是可以上4S的,不过一般选用700-900KV,可以飞1.2-1.4公斤的飞机。你这个 ...

这个飞机要用9寸桨的话,700-900KV,动力能完全释放出来吗,这个飞机是不能用大桨的,或者说用大桨不方便,正常9寸桨用1100-1250KV,我没尝试过1.8KG是否能安全飞行,真是这样(重量导致大电流)的话我考虑重新进行减重,再考虑起飞的事了。
看来改配置之后,来论坛询问一下,还是很有必要的,有讨论才有成熟方案,有成熟方案才有更安全的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相互切磋。

有了你的实践,改天我也试试,我还有个900KV的,一直用12*6的浆在飞,拉力 ...

6螺距不要换掉了,朗宇的电机我从2212-2820都试验过,5-5.5的螺距,跟6螺距还是差距很大的,如果有条件,你多试试,给我的直观感觉上,6螺距的配置会使得塞斯纳都可以轻松倒飞,5。5螺距就肉的很。

网友:
听魔友说,降落在50码,起飞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