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WKM遇到一个神奇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5-02-27):
一直飞的很好的六轴,昨天换了个云台,调试的时候突然飞控不断报错,说升级过程出现的问题或者没校准。
接着肯定就是进行校准,但是发现第四通道居然怎么摇都不动,我是用TFR8SB的SBUS接口的,一直飞着很正常的。
后来换了两个控和N个接收机,经过对比和类比,情况如下:

1、用SBUS连接方式,不管用什么控,不管用什么接收机,第四通道都没反应,飞控不断报错,其他通道正常。
2、用PPM连接方式,不管用什么控,不管用什么接收机,所有通道都是乱的,校准后也还是乱的。
3、用PWM链接方式,不管用什么控,不管用什么接收机,工作一切正常,飞行也正常。

基本可以排除是控、接收机、连接线的问题,也可以排除干扰问题。 难道是WKM的IO问题吗? 请大疆技术帮个忙。

楼主:
这是D-BUS连接方式,除了不断报错和第四通道(R)不能动之外,其他一切正常。

楼主:
这是PWM连接的方式,一切正常了,郁闷。

网友:
这个……软件看起来好高级……

网友:
你可以校准一下各通道,校准完成后(你在这个过程中,先不用考虑是否在中),然后断电,重新启动,检查是不是达到了要求

网友:
此人就是一个无赖,为什么老模友只删我的回复,对这类人采取无视态度,论坛是大家交流学习的地方为什么只针对我?希望老模友能解释一下。

网友:
不懂,帮顶,个人认为,软件写的不好

网友:
说吧,你想讹我多少钱,给个数别这么可怜行吗?我S1000两架,亚拓700一架,飞跃4轴一架,亚拓600一架,固定翼这些一堆,摇云台的控都是14SG,不是我瞧不起你,你玩的那点货连我的的个零头都没有,是看我晒设备了想敲诈我一笔吧?顺丰027905373271,据我所知你手上最高级的就是个小精灵了,还出掉了。人穷要有志气好吗?你说你现在却多少钱?

网友:
没看懂,怎么和志气缺多少钱还挂上勾了?

网友:
看技术贴~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