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池选择

楼主(2015-02-27):
首先电机是3s的所以电池也要3s的,电池有2200、2600、3300、4200mah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450  用多少mah的合适?

网友:
貌似是2200 大了你头罩也难装上去 飞个五六分钟就下来吧 时间长了也累 容易分神
不过好像见过有装两块3S电的视频 那鸡鸡直接飞了12分钟。。。

网友:
2200 别的都是非主流

网友:
2200,四分钟

网友A:
2200 30-40C  支持5C标准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0 30-40C  支持5C标准充电

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电池

楼主:
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电池,之前买了3块达普彩虹3s2200mah不够用准备再买

网友:
花牌EVO 或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电池,之前买了3块达普彩虹3s2200mah不够用准备再买

花牌 2200 25C 在用~不错!达普贵了,没用过~好用吗?

网友:
要说性价比。。还是花牌吧。。

楼主:
花牌3s2200 25c  95元
格式3s2200 25c  120
达普彩虹3s2200  25c  110
达普普通3s2200 20c 77.35
                          35c 104.55
不知道该选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电池

花牌。。力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3s2200 25c  95元
格式3s2200 25c  120
达普彩虹3s2200  25c  110

花牌EVO是指橙色的上面有EVO几个字的标价一百多一个吧

网友B:
楼主你要讲清楚电机有多大功率要食多少电才能配好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要讲清楚电机有多大功率要食多少电才能配好电池!

3s花牌电机

网友B:
花牌3S电机我无用过,但就3S电机来讲普遍食电都好利害,40A小不了,不建议买3S,我不知道你有无玩过450?现在大把6S电机,到处都得卖,6S电机好配电调和电池,好容易匹配,一个1700KV电机配达普1200MA25C电池就好好玩。不知有用否?就写到止先。

网友:
2200  花牌65c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3S电机我无用过,但就3S电机来讲普遍食电都好利害,40A小不了,不建议买3S,我不知道你有无玩过450? ...

恩,现在都是6s的,可是我那会不知道才买了3s的电池新的,也不能浪费啊,出也出不上价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现在都是6s的,可是我那会不知道才买了3s的电池新的,也不能浪费啊,出也出不上价钱

如果买了很多就将就下,电调就要50A以上,电调频率和进角要有多些选择,因3S电机好容易偷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了很多就将就下,电调就要50A以上,电调频率和进角要有多些选择,因3S电机好容易偷停…

以前都是3s时 都是怎么飞的?
铂金40a也不够用了?
对于新手 比如我这种千年悬停,偶尔翻翻的菜鸟 3s足够了。
3s 25c的格式 花牌都在用,感觉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都是3s时 都是怎么飞的?
铂金40a也不够用了?
对于新手 比如我这种千年悬停,偶尔翻翻的菜鸟 3s足够 ...

行行……我以前都是玩3S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买了很多就将就下,电调就要50A以上,电调频率和进角要有多些选择,因3S电机好容易偷停…

嗯电调准备用铂金v3 50a有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都是3s时 都是怎么飞的?
铂金40a也不够用了?
对于新手 比如我这种千年悬停,偶尔翻翻的菜鸟 3s足够 ...

嗯,学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下性价比高的电池,之前买了3块达普彩虹3s2200mah不够用准备再买

九鸿

网友D:
好热闹,跑来围观。我用给四25C 3s 2200mah(别忘了买个好点的充电器,a6 a9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热闹,跑来围观。我用给四25C 3s 2200mah(别忘了买个好点的充电器,a6 a9啥的)

买了a6

网友:
我用格式的…效果明显~便宜的没办法用~一分钟就结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3S电机我无用过,但就3S电机来讲普遍食电都好利害,40A小不了,不建议买3S,我不知道你有无玩过450? ...

换了6s的了,用多少mah 和多少c的啊 主流的

网友E:
直接格式2200毫安时 40c 185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格式2200毫安时 40c 185一块

3s还是6s的

网友:
3s,可普通航线可暴力3d

网友:
格式比花牌没贵几个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现在都是6s的,可是我那会不知道才买了3s的电池新的,也不能浪费啊,出也出不上价钱

3s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6s的了,用多少mah 和多少c的啊 主流的

你要搞清楚,多少mah 和多少c是电池容量和放电倍数,买几大电机就买几大电池。如你买虫子2520、1850KV电机就大容量大C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