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绕100S尾电机两个,效果不好, 大家一起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楼主(2015-02-27):
两台100S的尾电机的线都断了,一个是炸出来的,另一个是自己不小心拉断的。过年买不着配件于是自己动手绕。
拆的时候记下来时星形绕法,每极19圈。开始用0.18的线绕,18圈位置不够(可能技术不够好吧),只好绕了16圈。另一个用0.16的绕了19圈。
试飞发现用0.18绕16圈的悬停航线OK,一翻就跑尾,发热厉害。
用0.16线绕19圈的悬停航线OK,温柔翻也OK,但大螺距蛙跳就跑尾,发热正常。
兄弟们有自己重绕过100S尾电机的分享一下?

网友A:
为啥不绕回18圈的?再不改变其他的情况下圈数越多KV值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绕回18圈的?再不改变其他的情况下圈数越多KV值越高

尿了,你就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绕回18圈的?再不改变其他的情况下圈数越多KV值越低

可能我手工不够好,0.18的线19圈绕不进去,用什么工具或者方法能把线绕的紧密些吗?

网友B:
我一般18圈,有时候数的不准,线好像用的是0.16,每股差个一两圈问题不大,我的飞起来都没问题

网友C:
剪成三條繞6圈 不就18圈了,一條一條繞 繞到18圈投都暈了!

网友D:
我也正在重绕,学习了。不过我数出来是20圈呀,线径是0.16mm没错。想绕好后在出线的位置加点704硅胶,目的是有点缓冲,要不然尾电机一个移位就齐根断线了。我原厂的尾电机就是如此断线损坏的。
另一个就是在接电调板的针式插头的后部多加几节热缩管,将引线的铜丝完全包裹起来;愿厂的在此处多露出铜丝,我看多捏几次都有断线的可能。

网友:
写好的回复怎么就相似度高了?HCP100S的尾无刷电机确实有这个毛病,别说甩掉,移个位,都齐根断线。正在重绕呢。

网友E:
18圈 0.16到0.18 的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18圈,有时候数的不准,线好像用的是0.16,每股差个一两圈问题不大,我的飞起来都没问题

好的。听你这么一说我信心增加了,周末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正在重绕,学习了。不过我数出来是20圈呀,线径是0.16mm没错。想绕好后在出线的位置加点704硅胶,目的 ...

好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圈 0.16到0.18 的线没问题。

我老眼昏花啊。是不是应该从左到右一圈圈排过去,再从右到左一圈圈排回来呢。

有经验的兄弟们给大家讲讲怎样才能排密些好吗?

网友:
线要拉直,每圈都整理一下,就能绕多

网友C:
以100S的尾無刷 重繞 ,0.15漆包線 裁75~80CM 共9條 每3條為一股 繞6圈 ,繞線前準備一隻較牢靠的木製或橡膠製耳扒 整線用 不熟多繞幾次及可 如圖

耳扒

耳扒

整線

整線

手機像機太爛

手機像機太爛

网友:
我重绕HCP100S尾马达。
准备的工具

铜线

拆出来的定子

尾方管加上热缩管避免裂开

绕好后装回尾电机座果断用锣丝固定尾电机避免再次脱出

打完收工

打完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100S的尾無刷 重繞 ,0.15漆包線 裁75~80CM 共9條 每3條為一股 繞6圈 ,繞線前準備一隻較牢靠的木製或橡膠 ...

学习了,用耳勺整线的方法好。

另外不懂请教一下兄弟,3股绕6圈跟1股绕18圈效果一样吗?我怎么感觉3股绕6圈等同0.3-0.4线径的绕6圈了,出来的KV值就不同了吧?

网友C:
您單線去繞18圈 和 3線去繞6圈 線徑相同的情況下 KV值是一樣的 ,多線繞法 比原廠單線繞法 更耐用 ,既然要重繞 何不用多線繞法呢?

補述一下 一般原廠是用三條單線 一個電閘去繞18圈 ,多線的繞法 是減少圈數 單線改三線 一個電閘去繞6圈 其餘都沒變 , 好處是KV值相同 縮短繞線時間 (省2/3)  出線端更牢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單線去繞18圈 和 3線去繞6圈 線徑相同的情況下 KV值是一樣的 ,多線繞法 比原廠單線繞法 更耐用 ,既然要重 ...

这样真是一举两得啊,既减少了绕线时间,三股线出来还更结实了。

原厂电机生产就应该采用这种方案啊!

网友:
重復發文 有勞網管 刪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真是一举两得啊,既减少了绕线时间,三股线出来还更结实了。

原厂电机生产就应该采用这种方案啊! ...

提醒一下A大 繞線時不要靠蠻力 適當的出力整線 不上膠繞18圈或3線6圈是OK的 雖然小弟大概略知道重繞竅門 半小時繞完沒用電錶查線 就上機測試 ,新手重繞 是要小心漆包線受損短路 嚴重的電子變速器(電調)就會燒了 還是要注意短路的問題!

网友(2015-04-02):
引用 网友C:
提醒一下A大 繞線時不要靠蠻力 適當的出力整線 不上膠繞18圈或3線6圈是OK的 雖然小弟大概略知道重繞竅門  ...

三线并绕的100s尾电机,发热大,启动不了,多线并绕应该提高通过的电流能力,只是相当于用3倍粗线绕六圈!和变压器的原理一样!

网友:
0.16mm漆包线单线重绕20圈,一切ok三线并绕六圈太误人了

网友:
兄弟这100s尾管是什么规格的?

网友:
楼主可不可以发几张电机拆解的图片看看

网友(2015-07-17):
请问你还记的100S的绕线法吗?我的尾电机也没用了,想自己绕. 如果还记的能否画张草图给我!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剪成三條繞6圈 不就18圈了,一條一條繞 繞到18圈投都暈了!

史上最神回复,大开眼界。。。

网友:
能说下什么是星形绕法?

网友:
3线并绕6圈和单线绕18圈是不一样的。不能等同。

网友:
手工能力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