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动,扩大舵机行程

楼主(2015-02-27):
为了让三角混控效果更好,把舵机做了小小改动,原来1ms-2ms大约90度的行程,改完接近180度行程,扩大一倍,方法是在舵机电位器两端各串一个电阻,阻值因舵机不同而不同,要试几次才行
1。5ms,相当于舵机中立位置

1。0ms,舵机左满行程

2。0ms,舵机右满行程

网友:
技术贴,混个沙发!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
真牛,拿开发板做舵控!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舵机,串多大的电阻。

网友:
怎么改的,市面上没的180度舵机大部分遥控都只能控制90度

网友:
悄声问一下:改好之后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多数舵机转角大约100度,用在空模上够用了。用在船模控制方向舵也够用,用于收索机则不行,收索机要旋转多圈,用普通舵机改,因转矩小,只能用于相当小的帆船。大些必须用专业收索机。180度转角用在机器人模型上可以。在空模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数舵机转角大约100度,用在空模上够用了。用在船模控制方向舵也够用,用于收索机则不行,收索机要旋转多 ...

为了让三角混控效果更好,应对升降和副翼同时满舵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让三角混控效果更好,应对升降和副翼同时满舵的情况

感觉用杠杆原理,分别调整升降舵舵角、副翼舵角、舵机舵臂安装连杆的孔位位置,连杆长度。效果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