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DAYA550用零度飞控

楼主(2015-02-27):
DAYA550机架用零度飞控什么型号的较好。价格在1000以类的

网友A:
s4级别的。1千以类你还考虑啥啊?只能买最便宜的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s4级别的。1千以类你还考虑啥啊?只能买最便宜的啦。哈哈

那,那个更靠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