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00好还是tm套装好

楼主(2015-02-27):
如题???谁用过两种的说说

网友:
应该用E310跟TM的比。

网友A:
我来认真回个帖子。

E300很成功,所以tmotor放下身板,抛弃原来一贯的“高端碳纤桨”,寨了一个9443桨,桨尖倒了个圆角,做出了TM350。说良心话,TM350相当不错,做工很好,价格也很亲民,当时E300有点招架不住TM350,后来降价打价格战。两个都是传统的倒T型电机座,多股绕线的2212级别电机,BLDC电调,自紧桨。

E310要比他俩先进整整一代。电机用了单股绕线,效率提高,把轴承座由原来的单体件倒T型变成了铆接的双体件,这样就变成了哑铃型(如果不拆件,定子装不进去),带来的好处就是可以在顶端用一个超大的抗冲击轴承。然后是电调,直接上了新一代的智能电调,正弦驱动的,双工通信带反馈,支持主动刹车,还能外接LED航行灯。我拆过电路板,E310电调的元器件总数大约是E300/TM350的总数的三倍以上,当然代价就是电调的体积上去了。

总结,E300和TM350一个级别,E310比他俩新一代。对了我摘抄个价格吧。

                四轴全套      四电机+桨    一对桨
E300             无货            299         25
TM350            599             399         49
E310             799             349         25

总结下,300g拉力这个级别的动力是厂家竞争最激烈的战场,价格战打的我们消费者超级开心。大家还记得当年Tmotor的Antigravity 2212电机多少一个么?好像是300块一个。性价价比来说,E300的电机+桨套装最便宜,E310性价比绝对最高。如果一定要配电调的话,TM350价格最便宜。如果要烧高性能的话,E310肯定是最牛逼的,这个套装的电机好,但是卖白菜价,贵在电调才是核心。

网友B:
TM350很垃圾, 校行程后 解锁上锁电机不同步, 严重不同步,   应该是电机设计问题      飞行稳定情况, e300好过tm350,   tm350样子货,好看不中用, 我有两套tm350, 一套4轴, 一套x8,   都不好用, 拉力偏弱,电机转速一致性差,  高速降落时失稳厉害, e300后的多, 但e300套装比之tm350应该要重些,

e310 如果还是那恶心的单芯硬铜线引出焊接, 不要也罢, 安全隐患大大的

PS tm2214还将就, 不过2214性价比太低太低, 单独电机4个就要1000出头,抢钱的节奏

不要迷信tm电机, 真不咋的。  该有果冻依然有,振动压根不是tm自己吹牛的如何如何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认真回个帖子。

E300很成功,所以tmotor放下身板,抛弃原来一贯的“高端碳纤桨”,寨了一个9443桨, ...

真是太认真的恢复了,非常感谢,我是看上了xugong v2的架子,因为有人配的是tm 350-所以给我推荐,另外我还看到了致盈动力,说实话致盈动力的电机,在穿越机里比较抢风头,我目前再用2204-但是我用过的电机也少没有啥对比,基本都是出了一套才再买,也没法直接对比,310我都忘记看了,310应该和东西技术一样。请帮忙看看致盈动力,tm350和e300kv都是920但是致盈是880和980两个好像,880肯定4s,980估计要3s好一点,另外致盈说他家设计如何如何。请鉴别下。我看上的架子是这个,顺便也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350很垃圾, 校行程后 解锁上锁电机不同步, 严重不同步,   应该是电机设计问题      飞行稳定情况, e3 ...

我是挺别人说tm350平衡性如何如何好,那你看看致盈动力这个级别的电机,310的电调应该是最好的吧,是不是没有单卖的,如果选择致盈是不是只能买乐天20。我配这个四轴,是为了加个433然后飞的稍微远一点比如3,5公里这样的距离到处看看,也可以拍拍简单的画面,不是商用,就是娱乐。

网友:
那个机架我很有兴趣,那个电机我没用过,不做评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M350很垃圾, 校行程后 解锁上锁电机不同步, 严重不同步,   应该是电机设计问题      飞行稳定情况, e3 ...

E310是多芯硅胶线引出。DJI家给第三方的电机都是多芯硅胶线,自己装机的才用漆包线直接引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310是多芯硅胶线引出。DJI家给第三方的电机都是多芯硅胶线,自己装机的才用漆包线直接引出。

这么说s1000+的电机也是单芯引出了

网友C:
不咋的,连朗宇90块的黑电机都不如,而且也不耐操,用的真心不爽,有那个钱电调都买铂金和乐天啦,银燕50块的电机都不比这个差,还有楼主我推荐个解放电机,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咋的,连朗宇90块的黑电机都不如,而且也不耐操,用的真心不爽,有那个钱电调都买铂金和乐天啦,银燕50块 ...

2011年的时候我用解放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s1000+的电机也是单芯引出了

大电机肯定硅胶线啊。那么粗的铜线没法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