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和14sg选哪个呢?

楼主(2015-02-27):
以前用过天6,天7,AT9。现在想继续升级,看中t8fg和14sg,14sg固然好,但是要贵好几百块钱,具体贵在哪?多花几百值不值?纠结中,,,

网友:
不缺钱 ,14SG

网友A:
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跟你买手机一样

网友:
14SG。。。不二之选。
多花这几百是值得的。。。主要贵在多了2种制式。。可以回传。

网友B:
8FG和14SGS事实上都是14通道的,硬件上14SGS并未比8FGD多一个旋钮或按键。14SGS软件上有三大优势:一、数据回传。因为要用对应的接收机和相关感应器,我所接触到的模友中,几乎没有几个用这项功能的。开始还有人用机上动力电量回传,因为负载电压往往会有很大的变化,并不准确,现在也见不到人用了。二、防止飞机误启动。假如你飞完一架飞机,打算换一架再飞,而你忘了在控上改选当前飞机,14SGS可以自动识别而不予启动。三、增加了接收机多种制式。这后两点比8FGD是个不小的改进。但是14SGS个头比8FGD大、手感重。这点对用惯了8FGD的人又不大习惯。这些是我的一点点粗浅见解,供楼主参考。

网友C:
看你飞啥,一般T8FG够好了

网友D:
几百元就能换来6个通道,选谁还用问?我现在都用到了12个通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百元就能换来6个通道,选谁还用问?我现在都用到了12个通道了~

都是14通,不知道不要乱说

楼主:
学生党,预算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产品买新不买旧,跟你买手机一样

这个道理也懂,就是预算还是有点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8FG和14SGS事实上都是14通道的,硬件上14SGS并未比8FGD多一个旋钮或按键。14SGS软件上有三大优势:一、数据 ...

谢谢,看了你的观点,看来t8fg更适合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飞啥,一般T8FG够好了

用这个控飞电动的3d和3a之类的固定翼

网友:
接收机兼容的更多 。多出了双向回传 (很有用)另外 支持sbus 自定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百元就能换来6个通道,选谁还用问?我现在都用到了12个通道了~

升级后的t8fg和14sg都是14通道的

网友:
T8fg 是性价比之选。

网友:
LS 到处说回传,呵呵,那个回传有几个人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个控飞电动的3d和3a之类的固定翼

T8FG足够用啦,手感又好,重量刚好。14SG又笨又重,多出的功能你用不上,不建议买。

网友:
控是一次投入,要管很长时间,最好多花几百买14SG,我今天买了一个2500单控,那个何聪发飞板板机都用14sg

网友E:
T8 比 T14 小一点,是黑色装饰,看上去感觉比 T14 显得高档一些。
T14 支持好几款便宜的 Futaba 接收器,而 T8 支持的制式比 T14 少。
T8 配的 6208SB 比 T14 配的 7008SB 稳定。
T14 支持带数据回传功能的接收器,T8 不支持数据回传功能的接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T8 比 T14 小一点,是黑色装饰,看上去感觉比 T14 显得高档一些。
T14 支持好几款便宜的 Futaba 接收器, ...

我现在用的at9也有回传功能,但从来没有用过,感觉这功能不实用。不过14sg支持更多的接收机倒是很有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