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杆导轨做车床效果怎样

楼主(2015-02-27):
手头有50mm的光轴,想做车床导轨,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
5公分,强悍!

网友:
看做多大的了 还得看想啃什么 50光轴牛

网友:
先弄滑块 测测走的直不直再探讨。

网友A:
有一款俄罗斯小车 整个导轨就是一根光轴。本坛就有,你可以搜一下看看。

楼主:
我是用两根50MM的光轴做导轨,滑块内衬黄铜-导轨长度50CM

网友:
单纯用5CM光轴效果肯定不好,恐怕只能用来车木佛珠。。。。

网友:
以前我发过光轴车床的图,工业车床

网友:
自制车床求助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18988

以前的贴,看看图片

楼主:
这两张图片给我重要提示,就是滑块了,不知用什么样的滑块比较理想?黄铜?或者滚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款俄罗斯小车 整个导轨就是一根光轴。本坛就有,你可以搜一下看看。

      整个导轨不止一个, 主导轨是圆轨,副导轨是方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导轨不止一个, 主导轨是圆轨,副导轨是方轨。

不错,我以前有过一台俄罗斯小车床,中间是光轴,旁边是箱式导轨。车削问题不大,就是怕切断。切断的时候震动很大,根本无法工作,我都是连锯带切才能弄断一根棒料

网友C:
50可以的  长度不要超过600mm   滑块直接用铜块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可以的  长度不要超过600mm   滑块直接用铜块做

铜块太贵了,淘宝查了一下,光材料差不多300,准备直接用钢棒做了

网友D:
50MM /..................好给力。材料不要钱吧,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MM /..................好给力。材料不要钱吧,兄弟。。。。

不要你的钱啊!我是80一根买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块太贵了,淘宝查了一下,光材料差不多300,准备直接用钢棒做了

滑块可以用钢做,里面贴塑就可以。
用3夹两顶的方式锁紧。

网友:
直线滑块把滚珠换铜套或贴塑就行了,只要壳体

网友E:
光轴做导轨,最大的好处是磨损了直接换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轴做导轨,最大的好处是磨损了直接换导轨。。。。。。。。。

            直接换导轨有点奢侈,磨损后磨圆光轴重新贴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