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1555和DJI1552选哪个

楼主(2015-02-27):
如题?
电机
是飓风4108 380kv的,用过DJI1555,感觉果冻有点明显
再问大神们个问题:飞越650上电动脚架之后对飞行有没有很大的意义?

网友A:
加减震呗,三轴云台的话电动脚架还是有用的,两轴云台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B:
飓风4108 380kv推荐的是1340桨,上15寸负载不是太大也没问题

网友C:
DJI1555八百年前就停产了,你用的寨版的吧?

网友D:
换机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