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的精灵2和精灵2+哪一个性价比更高

楼主(2015-02-27):
如题,作为一个新手,之前飞过固定翼,现在想入手大疆的精灵2航拍,但是不知道精灵2和2+哪一个更适合新手,性价比更高,坐等大神指教

网友A:
商业企图的话,选择2,自己配置gopro,后期也方便

自己玩的话,可以选择V+简单,手机就能做显示器......

网友:
直接 精灵2 H43D 吧   买了V+ 也不妨碍你以后想换   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
没有一步到位的东西适合的就行

网友B:
根据 sb-dji 网站的推荐,应当是 2 比 2+ 稳定,再配一个云台和一台 gopro。

根据同事的经验,2 飞之前拔掉GPS,一般就不容易飞丢了,炸机的概率也远远低于插上GPS的情况,炸机是有机会成功索赔机架的(不含gopro)而飞丢则无可能索赔。
2+ 出事故的机率可以参考一下 DJI 专区的贴子。

另外,记得论坛上有模友试过换用其它品牌的飞控和电池,安全性会有保障,但更换飞控之后云台也需要更换。
DJI 精灵的外观还是挺漂亮的,楼主加油。

网友C:
一句话~2用来拍照是王道。V+用于摄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句话~2用来拍照是王道。V+用于摄像

拍视频用2+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业企图的话,选择2,自己配置gopro,后期也方便

自己玩的话,可以选择V+简单,手机就能做显示器...... ...

多谢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 sb-dji 网站的推荐,应当是 2 比 2+ 稳定,再配一个云台和一台 gopro。

根据同事的经验,2 飞之前 ...

嘿嘿,一起加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根据 sb-dji 网站的推荐,应当是 2 比 2+ 稳定,再配一个云台和一台 gopro。

根据同事的经验,2 飞之前 ...

会不会是因为V+卖的比较多才产生了稳定性比V差的假象?感觉根据网上网友吐槽来判断故障几率是很不科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因为V+卖的比较多才产生了稳定性比V差的假象?感觉根据网上网友吐槽来判断故障几率是很不科学的 ...

你的意思是关于采样样本的科学性吧,有道理啊。

网友E:
6楼正解

网友:
现在价格都不贵 性能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