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指点X5F安装注意事项,在此谢过了!

楼主(2015-02-27):
和机友前阵子一人败了架X3,我的和500都炸了还没修好,今天又各败了架X5F,还在路上,周日应该能到,之前没飞过X5,不知道其安装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今天粗略把FES的说明书看了一遍,提前做做功课,求大仙和飞过X5的前辈们指点X5F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另有以下几点问题请解答,小弟在此谢过了!配置:X5F空机,蝎子电机KV910,16T,KST815+805,铂金V3 100A,DX9+AR6210,泰世V8快速版,电池还没买,暂时用500用的3300电池飞飞悬停航线。
疑问:
1、蝎子电机KV910+16T(原厂推荐15T),这种齿轮搭配爆力程度属于哪种档次?不想太过爆力,怕砍尾管。
2、铂金100A V3的BEC能否受得了815和805的极限工作电流?
3、泰世V8快速版,有没有定速功能?没有话是否有必要升级PRO版,铂金的定速与V8比,哪个更有优势?
4、如果只用AR6210带的1个卫星接V8,信号如何,有没有550级别飞机用一个卫星的,有没有失控案例?目前我500用AR6100,X3用AR6210带的一个卫星接K8,DSX7(DSM2)无失控现象。

网友A:
原装配置足够练习,100V3BEC完全能胜任,建议7.4V不用开到8.4,因为感觉不出来,也给电调就出空余的能力,VBAR快速版没有定速功能,升级PRO200多块能解锁更多可调设置,比如金鱼尾,推螺距甩尾,这些都在博士帽里面可以缓解,更多是飞机本身的机械要检查彻底,当然我一直都是K8飞的,用不起正版,V3的定速也足够胜任,V3结合601电机设置进角5频率8,85油门就很好飞,好赢表示电调定速不超过85油门,这是建议为了给电调留出富足的补转空间,请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对应的油门定速,我最高用到95油门飞也没感觉异常,X5回来记得更换铁汉牌横轴胶圈,还有F版本的中联不懂是否是批次问题,飞着飞着有开裂情况,只晓得这么多了,下面补充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配置足够练习,100V3BEC完全能胜任,建议7.4V不用开到8.4,因为感觉不出来,也给电调就出空余的能力,V ...

多谢大侠指点!你的X5电机和电机齿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指点!你的X5电机和电机齿是如何配置的?

全部原装601-910KV+16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原装601-910KV+16T

原装不是15T的吗,我让卖家换的16T,原厂是推荐910+15T,我就怕不换胶圈太暴力会砍尾管,换铁汉牌胶圈,之前潜水有听说荡摆这个名词,是干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装不是15T的吗,我让卖家换的16T,原厂是推荐910+15T,我就怕不换胶圈太暴力会砍尾管,换铁汉牌胶圈, ...

我X5是之前老款F头罩的,配的16T,85油门很好飞,动力完全够用也不至于暴力,也不清楚是否还是批次问题,我之前的横轴胶圈红色的没什么问题哦,荡摆应该是指胶圈磨损之后横轴能上下摆动导致砍尾管吧

网友:
输入rcm X5可以搜到,胶圈加两个小垫圈。一套30左右,我和楼主配置差不多,电机是4025的,之前也飞3,感觉65动力声音就很大了,角度是5,频率16还是多少,记不得了,感觉动力还行。我飞航线。感觉不到,至于问题,一定注意螺距拉杆安装长度,取的不合适容易嵌入太短脱出。还就是伞齿距离。顶紧,退1~2毫米。我也是问其他人给我说的,他飞一年没扫。不放心可以换皮的,尾浆注意根部,检查,有人尾浆断过。电池4200,装保护架得垫电池托板,此外。都说这飞机炸了容易伤电池。看运气老。其他就没啥了,碳板过线的地方包起来,有可能磨断。

网友B:
此外,我也用的dx9.便宜六通接收,没天线,一直感觉不错。接的ebar,vbar太贵,耍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5是之前老款F头罩的,配的16T,85油门很好飞,动力完全够用也不至于暴力,也不清楚是否还是批次问题, ...

老款的不是F头吧,没有荡摆,反而是F版的胶圈容易损坏砍尾管,原厂推荐KV9100+15,16T,但我看很多人都用1100+16T,会不会就是因为超出原厂推荐组合太多再加上风格爆力,才导致的种种问题呢,如果是的话我就放心了,以我的水平还爆不起来,油门放低点就是,我X3都是68%,V3定速飞的,都觉的够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外,我也用的dx9.便宜六通接收,没天线,一直感觉不错。接的ebar,vbar太贵,耍不起

VBAR我买了先供着,不开包,手上还有全新K8,和大k8,先用便宜的试试,以后上更大的机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外,我也用的dx9.便宜六通接收,没天线,一直感觉不错。接的ebar,vbar太贵,耍不起

什么6通接收没天线,用在什么机器上?我用的原厂最便宜的那种,AR6100,dsm2,都有2根短天线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VBAR我买了先供着,不开包,手上还有全新K8,和大k8,先用便宜的试试,以后上更大的机再用

我坏了三个k8了,可能电脑接口电压不稳,现在用ebar。练习买个设置卡。蓝牙不安全。接收机没卫星,买机器配的。四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6通接收没天线,用在什么机器上?我用的原厂最便宜的那种,AR6100,dsm2,都有2根短天线的啊

用在5上面,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款的不是F头吧,没有荡摆,反而是F版的胶圈容易损坏砍尾管,原厂推荐KV9100+15,16T,但我看很多人都用1 ...

是的,我的不是F头不是双推,那台X5精度很好根本没虚位,飞1100老手是为了暴力,新手是为了弥补手法,包括我刚开始飞也觉得动力很弱想换动力,您这个动力配置的话先试试75油门来飞吧,倒飞的话可能托起来比较吃力,慢慢再加油门上去感受

网友B:
X3,65油感觉低了,我之前是75,为了不掉高。改85,感觉有点富裕,估计82,83就够了。楼上高手说的对,我就是动力不够补手法,我现在真机钟摆要掉高。还是85油,自旋翻不得掉。85反而感觉太灵活油门。我下次调低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X3,65油感觉低了,我之前是75,为了不掉高。改85,感觉有点富裕,估计82,83就够了。楼上高手说的对,我就是 ...

钟摆多用升降,螺距来刹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钟摆多用升降,螺距来刹车

谢谢高手,这个我也在练,感觉动力反应没摸你快,就是主要靠整体螺距,升降。副翼舵量相对较小,看来练的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高手,这个我也在练,感觉动力反应没摸你快,就是主要靠整体螺距,升降。副翼舵量相对较小,看来练的 ...

2种方式我都试过,确实楼上说的省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2种方式我都试过,确实楼上说的省动力

好,我在教练,可能真机螺距放不开。谢谢老

网友:
你们都太暴力啦,我X3开65油门摆动力都足够,75反而感觉很难控制,75以上根本没敢试。。。
X5我用16T应该足够了

网友C:
我用的18T,75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18T,75油门

很黄很暴力,有没有砍过尾管?

网友:
想暴力直接换铁汉垫圈,我飞红色垫圈三十起落砍尾管  铂金100lv放心用吧,定速效果不比vbar差,bec也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黄很暴力,有没有砍过尾管?

没有,飞的温柔,动力好的多,相对原装电机的话

网友D:
我的飞了几趟了,16T 好盈V3定速80%油门,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飞了几趟了,16T 好盈V3定速80%油门,很舒服

期待你的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