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的问题

楼主(2015-02-27):
想和大家了解一下diy等离子切割机的一些基本知识,如果自己D一台数控等离子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和空压机买现成的机器,自己做个xyz龙门,控制应该选择哪个牌子的比较实用,我手里有两块控制板,一块大海的usbcnc,一块是e-cut运动控制卡 mach3 usb cnc,如果用大海的卡,点火参数要怎么设定,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是设置z轴的安全高度主轴开启,我盲目的弄了一下,也没有模出个套路来,没办法才到坛里问大家有知道的就指点指点,先答谢。

网友A:
我觉得哪家的卡就去问哪家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哪家的卡就去问哪家才对

非常同意

网友B:
把z轴方向接成控制气缸的电磁阀,其他很简单,随便一个系统都行,我们经常用盗版维宏这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z轴方向接成控制气缸的电磁阀,其他很简单,随便一个系统都行,我们经常用盗版维宏这么弄

感谢

网友B:
不客气,有事可以问我。请问你是要做多大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客气,有事可以问我。请问你是要做多大的机器?

只是有个打算自己弄个铺面给人加工板材,新机买不起,所以就有自己做一台的想法,行程得要1300*2500mm。你有制作这个方面的资料吗,硬件这方面我基本都没有问题,我担心的软件这块,因为没有用过所以才问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是有个打算自己弄个铺面给人加工板材,新机买不起,所以就有自己做一台的想法,行程得要1300*2500mm。 ...

我有个客户有台旧的等离子1530的,60A电源,斯达特系统,想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客户有台旧的等离子1530的,60A电源,斯达特系统,想要卖。

我得120A的

楼主:
加工厚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客户有台旧的等离子1530的,60A电源,斯达特系统,想要卖。

是120A

网友C:
有兴趣,跟楼主一样硬件还行,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兴趣,跟楼主一样硬件还行,软件

只是还没接触过,心里有点把握,因为没有弄过所以就担心有漏没有考虑到的地方,到时候做到一半卡住了,,删不起

网友:
机架,XYZ轴,等离子,气泵这些都好搞,我就没搞明白Z轴补偿具体机制。很多时候板件并不是完全平整的,也会受热变形。Z轴补偿可以使喷嘴对板件的高度始终保持一致。

网友D:
做过等离子切割机的人给你说几点

1 等离子切厚板非常坑爹    非常容易飘偏
2 USB的容易被等离子的干扰闪断  不可取
3 普通并口控制的坚固度远远好于USB
4 USB键盘鼠标不能用   随时可能被干扰到掉线
5 等离子机对电源的干扰非常严重    等离子机和数控系统如果是共同一根线的话   要加几个抗干扰器
6 买简易等离子自动弧压调高器  别买北 京那种看起来很好的   那种要配他专用的控制板  非常麻烦

楼主:
我在多个点加电源滤波器可以解决干扰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做过等离子切割机的人给你说几点

1 等离子切厚板非常坑爹    非常容易飘偏

说的在理,厚板切割出现割缝成梯形,等离子控制最好选品牌电脑,他的抗干扰比你自己组装的要好很多,就这种情况还要加强屏蔽和抗干扰处理,如加抗干扰磁环等,线材外层多点接地内层接地点选择都有讲究,这样才能保证控制可靠信口开河,错误不负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的在理,厚板切割出现割缝成梯形,等离子控制最好选品牌电脑,他的抗干扰比你自己组装的要好很多,就这 ...

受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