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 3.2.1炸鸡了,loiter模式下降过程中电机停转

楼主(2015-02-27):
求分析!今天试飞风速有点大,瞬时风速应该有6m/s,鸡鸡在空中飞了2分钟之后,在下降过程中突然电机全部停转之后炸鸡了
云台相机 脚架 都挂了 飞控记录文件已读出 求高手分析!!!!
百度云附件:2015-02-27 15-48-07.bin
百度云附件:2015-02-27 15-48-07.log

网友A:
这个得看下。。。  没高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下。。。  没高手么?

throut最后出现了一个诡异的震荡 完了之后鸡鸡就挂了 电机全部停转

网友B:
pix又炸了按我看炸机是震动所致,机子在某个油门点产生巨大震动,油门不高就很正常,看油门输入有点失常,原来都正常但炸机前一个点,油门波动顽大,这时产生巨幅震动,气压计产生错误或误判,关闭油门炸机,加速Z轴记录了的震动值,超越了上限,不知你用的神马控?近日论坛PIX炸机的都有相同情况,摇控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又炸了按我看炸机是震动所致,机子在某个油门点产生巨大震动,油门不高就很正常,看油门输入有点失 ...

我用的是futaba t8fg ?还是没理解为何震动会导致电机停转

网友:
PIX 3.2 固件的时候也类似炸过一次  离地一米左右电机停转

怀疑飞控以为已经触地  自动收油

网友C:
看飞机下降过程中的 飞控给电调的输出  判断飞控当时在试图修正姿态,看高度下降的节点,那会应该电机已经停转,结合下降过程中电压有回升的同时电流也有增加,(正常情况下只要电流不减小电压应该不会回升,除非是瞬时电流导致的电流测量误差。正常情况下电流越大 电池压降越大,不会出现日志里的电池电压回升电流也增加的情况)

另外看日志 飞机在掉的过程中 曾经恢复控制 恢复过高度

个人有个猜想。看情况下降的过程中飞控没有断电,按楼主的描述,下降的时候电机已经停转。说明供电问题可能在电流计的输出到电机这一段。

如果楼主的电流计还在的话 给电流计做个测试。

接上两组电调和电机,在电流计输出端,固定好电机 给电流计做一次负载测试,看是不是电流计的 问题(电流传感器是否拖脱焊,或损坏。)

网友:
我的APM也类似这样,在低空的时候,电机忽然减速掉下来,请教查看日志主要看哪几个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utaba t8fg ?还是没理解为何震动会导致电机停转

震动影响加速度计,误判及呆了,若震动没关的,也不用设定震动上限值给你参考了,是不?其实在油门加速至某一个百份比,会引致巨幅震动,我体验过了 是机架及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飞机下降过程中的 飞控给电调的输出  判断飞控当时在试图修正姿态,看高度下降的节点,那会应该电机已经 ...

电压电流计 我只接了电压没有接电流 电机停转后 没负载了 动力电池电压自然升高了

网友:
你这个日志与我早前六轴炸机的很相似,起飞约1分钟,很正常最後几秒如你的一祥,有极大震动,最後炸了,在野外放生了2个多月,被有心人拾回给我,最後经验正是机臂震动引致,F550机臂过软,实践单机臂上电机带桨半油门正常,推至70-80%油门震到不行,现换了较硬机臂,再没发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压电流计 我只接了电压没有接电流 电机停转后 没负载了 动力电池电压自然升高了

再检查下供电吧,因为看日志里 的RC OUT  飞控有试图修正 姿态,既然有给电调输出那就说明飞控没傻逼。只不过电调因为什么原因没有响应飞控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影响加速度计,误判及呆了,若震动没关的,也不用设定震动上限值给你参考了,是不?其实在油门加速至某一 ...

我觉得震动虽然有点大 但是大部分时候应该还是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检查下供电吧,因为看日志里 的RC OUT  飞控有试图修正 姿态,既然有给电调输出那就说明飞控没傻逼。只 ...

这个数据怎么看的?我看着这个和throut 一样的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怎么看的?我看着这个和throut 一样的抽了

thrin为输入油门(一般情况下和RCIN3 起伏一致)

throut为飞控补偿油门,是飞控根据姿态对油门信号做出的补偿(也可以理解为实际的油门)

另外 有个情况刚刚忘了说了,观看飞控的输出情况(RCOUT飞控输出给个个电调的实际PMW值),飞控输出给1号电机的值始终处于高位,说明1号电机出现的问题导致的姿态失控(比较怀疑是1号电机停转引起的飞机翻转,换句话说 这次炸机不是因为全部电机停转。)

throut最后的激烈波动不是抽了,而是因为姿态不同 飞控做出了不同的油门补偿值。(当飞控倒扣到水平状态时,飞控会低补偿(只给一边的两个电机补偿来试图改出飞机的倒扣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怎么看的?我看着这个和throut 一样的抽了

另外根据导出的KMZ文件 在谷歌地球里还原的飞行姿态图来看,飞机起初也确实是往右前方倾斜。并伴有一定的顺时针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又炸了按我看炸机是震动所致,机子在某个油门点产生巨大震动,油门不高就很正常,看油门输入有点失 ...

而且这气压计2B的错误是出现在炸鸡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rin为输入油门(一般情况下和RCIN3 起伏一致)

throut为飞控补偿油门,是飞控根据姿态对油门信号做 ...

多谢!!!这解释相当到位 我回去再检查检查一号电机 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怎么看的?我看着这个和throut 一样的抽了

如果是加速计出问题 那么日志里会有两种表现。
1、加速计记录的值会无限大
2、加速计记录的值会无限小

上面的情况在这份日志里都没有看到,况且PIX有两套姿态传感器,不可有同时坏掉(反而两套传感器测到了相同的数据,不信你把imu和imu2里的ax、ay、az、gx、gy、gz分别对应显示到图里就能确认)

确认的传感器没问题那么日志里最后的波动只能证明 飞机在那个轴上有很快的加速度,再结合陀螺仪测到的角速度,结论就是飞机在快速的做翻滚动作

如果学过三维建模或着三维的一些软件制作的话 应该会比较容易明白 轴上加速度和轴上角速度(因为理解起来比较抽象,不好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而且这气压计2B的错误是出现在炸鸡之后

那个错误 我觉得可以不用考虑,因为飞机快速翻转并且以比较快的速度在往下掉(再加上风大),引起了气压计测量数值的剧烈波动,所以飞控认为气压计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议楼主修复机子後,单个电机接桨,电调接接收3通(油门)测试油门在低中高速状态下,机架有没有产生不同的震动 ...

好的 多谢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1号电机电调出现问题导致动力不足甚至停转,使得飞行器向1号机方向倾斜。飞控为了纠正这个飞行姿态,而不断尝试提高1号机的信号输出试图恢复1号机的动力输出,同时配合地降低另外3部电机的信号输出,但因为1号机处于几乎处于无动力状态,所以飞控只能将另外3台机的信号输出接近底线,才能使得这3台机的动力输出和1号机的实际动力输出一致,最后导致炸机。

网友D:
我怎么觉得电调是不可能被摔坏的?尤其是同时两只摔坏?

电调的安装位一般很难接触撞击位置,而且也不是全动力撞地电调憋死。

网友E:
樓主,我肯定是你的pixhawk內的加速器有問題,DIYDRONES 論壇也有討論,半年前正版的pixhawk 也是用了一批不好的加速器出問題了,山寨抄原裝的所以也會有同樣問題,我在泊志買了一片px4也出現同你一樣的問題,同樣的電變電調換回APM就沒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觉得电调是不可能被摔坏的?尤其是同时两只摔坏?

电调的安装位一般很难接触撞击位置,而且也不是 ...

fy650这架子对电调的保护是不怎么到位的 尤其是30A电调放在臂上的 炸鸡的时候容易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我肯定是你的pixhawk內的加速器有問題,DIYDRONES 論壇也有討論,半年前正版的pixhawk 也是用了一批 ...

我的这片就是泊志的 那这片pixhawk岂不是只有弃用了?现在再买pixhawk的话 哪家靠谱?

网友F:
引用 楼主:
fy650这架子对电调的保护是不怎么到位的 尤其是30A电调放在臂上的 炸鸡的时候容易损坏

这就是电调装在电机下的悲剧..所以我都喜欢把电调装机身内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这片就是泊志的 那这片pixhawk岂不是只有弃用了?现在再买pixhawk的话 哪家靠谱?

除了振動突然變大外,經常出現Baro Error. 煩死了。不過最嚴重都是突然的振動,會隨是失控。這片px4 我不會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电调装在电机下的悲剧..所以我都喜欢把电调装机身内部...

FY650 中心板空间不够了 4只电调塞不进去了 而且铂金30A 用6S电池 没有风冷 可以煮鸡蛋 放在臂上 如果不是炸鸡 真心没啥问题的 我现在是感觉问题出在飞控本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了振動突然變大外,經常出現Baro Error. 煩死了。不過最嚴重都是突然的振動,會隨是失控。這片px4 我不 ...

你是几月份买的?

网友B:
lz电调放在电机底吧,我按原版安装在上,这个没那么易炸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FY650 中心板空间不够了 4只电调塞不进去了 而且铂金30A 用6S电池 没有风冷 可以煮鸡蛋 放在臂上 如果不 ...

我反而觉得飞控出问题的几率不大..赌转或者动力虚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是传感器问题..从日志来说不应该是现在看到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反而觉得飞控出问题的几率不大..赌转或者动力虚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是传感器问题..从日志来说不应该是 ...

动力虚倒是神马意思?昨天下午的风确实是比较大的 接近5级阵风了的 难不成跟天气有关系?我的飞控已经拆下来了现在通电来看 飞控正常得很 还能解锁 也没错误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电调放在电机底吧,我按原版安装在上,这个没那么易炸坏

你这装的确实很漂亮 我就用匝带一捆就完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动力虚倒是神马意思?昨天下午的风确实是比较大的 接近5级阵风了的 难不成跟天气有关系?我的飞控已经拆 ...

我之前出现过虚焊之类的事情..也有香蕉头松开的情况..基本都是瞬间栽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之前出现过虚焊之类的事情..也有香蕉头松开的情况..基本都是瞬间栽下来...

香蕉头的焊接 我是先给线头镀锡 再用锡灌满香蕉头 在锡处于融化状态 直接把线头插进去 冷却之后很紧的 一般都不会虚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香蕉头的焊接 我是先给线头镀锡 再用锡灌满香蕉头 在锡处于融化状态 直接把线头插进去 冷却之后很紧的 一 ...

基本都那么焊接....虚焊并不是说焊接不好.....比如经常插拔香蕉头你就会发现线有时候会很容折弯了..其实是靠近香蕉头部分的线快断了...之类的情况
而且也有可能是电机赌转的原因...

网友:
线对线直接焊上了事,我的分电板也不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看了炸鸡时的输出曲线 1号电机输出在高位 其他3都在低位 输出值接近电机解锁时输出值 这相当不正常的  ...

四个电机的输出没有在怠速,只是飞控降低到了他所能降低的最低值(可以对比解锁时的电机输出做参考。)

电机的输出你也可以做个测试,把桨去掉  自稳解锁后  给一定油门后 让飞控在三个轴向上做翻转运动,完了之后再 看日志,就能解释输出值的问题。

说个我调试时遇到的问题,供你参考。

我的六轴装好后为了测试各各轴的反应,我装上桨后,自稳把油门打到可以让飞机起飞的位置,然后一只手从下面抓着飞机重心位置,另一只手分别从下方往下拉电机来测试拉力,以及松手后飞控对电机的补偿能力(电机拉下来后,该电机会加速,感觉加速到一定程度后,突然放手),期间有一个电机出现了  放手后电机停转的情况,后经测试,怀疑是使用的延长线,接口插不紧导致的,(取下该组电机电调,用接收机测试时不管多猛加油门,猛减油门  都没问题 )

另外 根据日志里imu内gyr的参数来看,飞机下降时的翻转速度很快,且一直在翻转。这一点不符合电机停转后的自由落体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樓主,我肯定是你的pixhawk內的加速器有問題,DIYDRONES 論壇也有討論,半年前正版的pixhawk 也是用了一批 ...

说加速计有问题的请注意 加速计的加速度突然变大的节点, 是在飞机已经开始下坠的过程中。

下降过程中飞机以那么快的速度翻转,轴向加速度和轴向角速度能不大吗。

看到加速 度变大就说加速计坏了的同学们能不能先百度下 为什么惯性导航需要 加速计和陀螺仪两种设备来组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反而觉得飞控出问题的几率不大..赌转或者动力虚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是传感器问题..从日志来说不应该是 ...

我的也是 泊志 的pixhawk   飞了也十几个起落了 都没问题
飞空一般不会出问题  建议不要刷最新固件  还是老实用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个电机的输出没有在怠速,只是飞控降低到了他所能降低的最低值(可以对比解锁时的电机输出做参考。)
...

收到了!又学习了一种调试方法!这次炸鸡有收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 泊志 的pixhawk   飞了也十几个起落了 都没问题
飞空一般不会出问题  建议不要刷最新固件  还 ...

炸鸡之前 我的也飞了10多起落了 毛事没有 炸完之后 看飞控 貌似还是毛事没有 炸鸡就在一瞬间 都是些不大说得清楚的东西 看了前面大神们的回复 觉得PIX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 光那日志 特么我就能看懂几项 还不能结合各种参数整体来学习和分析 这就和大神们相比差了一大截了

网友H:
不作解釋.基本MP 己經說明問題

不作解釋.基本.MP己分析問題所在

不作解釋.基本.MP己分析問題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作解釋.基本MP 己經說明問題

??????

网友I:
失效导致晃动,晃动超过45度,自动关油门保护?这个处理似乎不合理,应该加油减少下降速率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失效导致晃动,晃动超过45度,自动关油门保护?这个处理似乎不合理,应该加油减少下降速率才对。

请教下你在哪看出了 自动关油门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失效导致晃动,晃动超过45度,自动关油门保护?这个处理似乎不合理,应该加油减少下降速率才对。

风太大了 所以灰机倾角变大 Test: Pitch/Roll = FAIL - Roll (178.55, line 39428) > maximum lean angle (45.00)
同时震动值也变大了
Test: PM = FAIL - 11 slow loop lines found, max 10.78% on line 39546 这一段不知道什么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