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室内无操控穿越机的实现,求教大神

楼主(2015-02-27):
各位大神,请教问题。
现有个需求,要在室内环境实现多台多翼机的自动协调定位功能。也就是预设程序后人为不再干预,比如飞行编队和定点起降。请教哪种飞控比较合适?一方面是控制精度,另一方面具有开源的的外接接口,(需要和外加控制板通讯)。机载气压计能够有多高的精确度?不用气压计如何定高呢?室内GPS是用不了了,预计会加装小的雷达,那么一般250或者280机架在加装简单摄像头和图像回传设备后还能有多少附加载荷?有没有可能在更小尺寸的机架上实现呢?
望指教,谢谢,拜年。

网友:
好家伙,楼主这是要搞研究啊。帮顶吧!

网友:
如果“外加控制板”要自己开发的话,飞控只是小菜一碟。
有研究接口的功夫,飞控早作出来了。

网友:
美国有,估计要用到空间定位和子母通信协调

网友:
另外,如果环境固定,飞行器的定位不妨放在外部实现。飞行器本身只保证姿态。这样容易些。不必考虑飞行器的载荷。

网友A:
是不是说的这个?       人家这是一整套人工智能系统,每个四轴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难点是图像识别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学习能力。
每个无人机的空间定位应该都是靠图像识别或者声波雷达探测的,人工智能软件监控每一个飞行器的相对位置,
规划和修正每个飞行器的飞行路线。必须有非常强大的学习能力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所以说并不是简单一个飞控
高度传感器能做到的。

网友:
见到白布和摄像头了吗?
我理解是外部定位用的。

没有什么气压高度计一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的这个?       人家这是一整套人工智能系统,每个四轴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难点是图像 ...

这套系统大约是设有一个上位机获得所有飞行器的位置信息,再把适当的控制信号发给所有的飞行器。看到麻省做过一个系统,是在屋子里四个角落加摄像头来定位的。但是将来真撒出去了,可没法保证去配一个预警机做调度呀。还得依靠飞行器自身能力才行。目标是让飞行器具有在室外复杂环境下的自动穿越。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说的这个?       人家这是一整套人工智能系统,每个四轴都是这个系统中的一个部分,难点是图像 ...

是想把问题集中在AI决策上,至于飞行器结构、飞行控制、雷达定位、信号处理等等都打算借鉴较成熟的平台来搭建。
大神可有什么装机配置可以推荐的?

网友:
自动协调部分在外部的话飞控可以选择一些轻量级一点的  只保持姿态足以
外部软件统一调度控制

如果协调逻辑部分在飞控上  并且可以达到相互协调  那难度就大了    如三楼所说

另外  定高可以用超声波测距 或者红外测距

在室内 定在某一位置 可以用光流    如果说要飞机知道自己在室内的哪一点坐标上     估计要有牛逼的雷达  或者室内定位技术

网友:
飞控我就不敢推荐了,我就接触过开源的CC3D玩了下穿越机而已,你可以看看DJI家的或者其他家的商业飞控,或者等真正的大神来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想把问题集中在AI决策上,至于飞行器结构、飞行控制、雷达定位、信号处理等等都打算借鉴较成熟的平台来 ...

AI决策不了解。
但我想你弄个平面,几辆小车也能 “AI决策”。
平面弄明白了,空间也不是问题。

网友:
推荐你用波普吧..那个有公开一些接口..然后带光流传感器..不过编队飞行的前提条件是必须 能知道每个飞行器确切的位置..这个就需要室内定位的辅助了...也就是国外视频里那些室内动作捕捉技术...房顶上很多摄像机 飞行器带捕捉球的那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AI决策不了解。
但我想你弄个平面,几辆小车也能 “AI决策”。
...

感谢感谢小车考虑过,如果三维上不去,就像考虑平面上的。只是这种自动小车已经有挺多人在做了。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列队飞行,眼杂技

网友:
搞明白了,哪是要出名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