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珀金40a电调问题,谢谢各位了

楼主(2015-02-27):
我用的是apm飞控,校油门行程的时候,4个电调不同步,校很多次都不行。但如果一个一个的校准后,在插到飞控,就可以了。但断电后,4个电调又不同步。请教各位大师,是电调的问题,还是飞控,遥控器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
每次都要校油门行程,好麻烦啊

网友A:
你说的不同步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不同步是什么情况?

就是四个电机输出的油门不一样,有快有慢,飞控的都校准完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四个电机输出的油门不一样,有快有慢,飞控的都校准完毕。

你从哪里看到的?如果是飞控的数据,那是正常的,如果看到有的电机启动得快有的慢,也有可能是电机的卡簧装紧了。一般来说校一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里看到的?如果是飞控的数据,那是正常的,如果看到有的电机启动得快有的慢,也有可能是电机的卡簧 ...

我是在地面站看到的,断电在上电,还要一个个的校准。不校准就侧翻。

网友:
...油门都同步还要飞控做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在地面站看到的,断电在上电,还要一个个的校准。不校准就侧翻。

侧翻……换个飞控试试吧……

网友:
你的飞控放置不绝对的平衡,就不可能会有一样的输出值,因为飞控会给电调指令,想让飞机保持水平,所以…

网友:
刷 Blheli 试试。

网友B:
羊年大吉!爽飞万万年~!
铂金40不会刷呀~
求指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羊年大吉!爽飞万万年~!
铂金40不会刷呀~
求指导~

刷 Blheli 有好多方法。
例如,可以拆开热缩套,焊3根线出来(不需要引出 3.3V 的那个焊盘,以免接错电压)。
找个 Arduino 328P 的板子,做成烧写器,直接用软件连上电调,按提示烧程序就好了。

烧完程序后,设置一下,把油门行程写死,并且去掉“允许发射器TX修改参数”的选项,就不会被意外修改油门行程了。
而且比好盈原生的程序更适合多轴。

网友D:
技术贴,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贴,学习了

现在还没解决,不会刷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没解决,不会刷电调。

坐等高手出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 Blheli 有好多方法。
例如,可以拆开热缩套,焊3根线出来(不需要引出 3.3V 的那个焊盘,以免接错电 ...

谢谢您热心的讲解~ 我好好研究一下
不胜感激~
有结果的话,一定与大家分享
营造共同进步的良好氛围。

网友:
虽然不懂但是得给你顶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 Blheli 有好多方法。
例如,可以拆开热缩套,焊3根线出来(不需要引出 3.3V 的那个焊盘,以免接错电 ...

看的,好难啊,买个电调烧入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