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K8的问题

楼主(2015-02-27):
我是140度十字盘 在大K8上自己设置好后 遥控器里是选h-3还是选h-1啊? 我现在控里选的是h-3各舵机动作都不对
还要下图2个那个有问题啊 为什么最大行程达不到100 说明书里要求是100

网友:
遥控器H1

网友:
数值大概就好了。不用纠结那1%,2%

网友:
你能看下教程再调吗?

网友:
一头扎进将军窝里

楼主:
不管多少度十字盘遥控器上都选H-1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多少度十字盘遥控器上都选H-1吗???

对的,参数都是K8里设置的。楼主百度一下VBAR设置跟着一步步设置就会了。

网友:
VBAR 控設不是 1 SERVO 就是 H1

你真的知道控設的 H3 或 HR3 或 3 SERVO 是做啥用的嗎?

网友:
遥控设置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