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轴距700四轴,求推荐动力配置

楼主(2015-02-27):
自己做的标准类型的X4伞折4轴机架,赶时髦主臂上反角预设5°,主臂用D16mm碳管,起落架斜支撑用D18mm碳管、水平支撑用D12mm碳管,轴距在700mm这样,动力电池4S 5200和4S 10000,载重最多挂个狗云台了,求大伙推荐个动力搭配和桨。
查了一些商品机架的配置,目前大致选中的配置是:好赢Platinum-30A-Pro OPTO+朗宇V3508 KV580+T系列1355碳桨,不知道这样配置妥不妥。主要是电机的KV和桨的大小不懂选。

网友A:
这么大的机子挂狗是不是有点浪费,700的轴距,2820或者4108用1455mr,挂个两轴微单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B:
果断4110 400kv或者尝试下E800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机子挂狗是不是有点浪费,700的轴距,2820或者4108用1455mr,挂个两轴微单还是没问题的

没得微单,只有狗,业余玩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4110 400kv或者尝试下E800也不错。

400KV是不是6S上的,我的是4S,用400kv可以吗

网友:
挂狗600轴距够了

网友C:
楼主这个是自己加工吗?我一直想要一款650-700左右的伞折六轴,最好是S900缩小版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兴趣帮忙...报酬好商量。谢谢!42779169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是自己加工吗?我一直想要一款650-700左右的伞折六轴,最好是S900缩小版的....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兴 ...

手头有个图,有木有兴趣?

网友:
碳管有些贵哦

网友D:
做一个也不便宜

网友:
fq700    4110 400kv   铂金30A   6S 电

网友:
你有16MM管的折叠件????分享套可以吗?我买~~~~~动力建议用疯狂的 5008 配17的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KV是不是6S上的,我的是4S,用400kv可以吗

电压低了,桨可以适当加大一点点。
但是转速低了,抗风性能会很差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400KV是不是6S上的,我的是4S,用400kv可以吗

你上700轴距不是为了上17寸浆吗?既然4s电没必要这么大轴距啊。

网友:
你的电机上15寸的螺旋桨效率更高.如果只挂狗的话,用50多元的4006就OK了,配4S 5000的电池,20分钟以上肯定没问题

网友:
唯一的回复就是多此一举,市面上很多这样的结构,你自己去做还要去找代加工。多此一举。浪费时间。要么就设计点有流体感的。或者做出更多的分析你的机架,例如,FEA流体分析,SolidWork受力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