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5-02-27):
我的单个银燕电调接
电机
,推油门电机抖动的转,可能是进入了调试程序了~求高人指点,小白谢谢了

网友A:
我看八成是电机缺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八成是电机缺相
很像是!

网友C:
看看是电机的线断了一根估计

网友D:
把香蕉头检查下,很可能虚焊或接头不好

网友E:
LZ你调震动模式了

网友F:
可能是螺絲過長頂傷了漆皮線

网友G:
我是慢推就进入抖动模式了,快点推起来就一切OK。我也不懂,请高人现身。。。

楼主(2015-06-09):
换相已解决抖动模式。谢谢各位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