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 Plus 不能充电,只能放电。

楼主(2015-02-27):
13年买的A6 Plus 突然间不能充电,能显示电压,按下按钮充电图案在动,但电流显示为0,没有告警,用表测量
电池
电压,没有变化。
放电正常,电压显示、电流显示正常,风扇在转。
因我的A6在到手之后就在铜箔补锡,不知能不能维修。
如果谁知道怎样处理,麻烦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A:
返厂修理啊!

网友B:
太久没用,冬眠了。

楼主:
主要是拆过,焊过,不知能不能回厂

网友C:
这充电器 普遍用下来质量很差

网友D:
我有个X612s只能充不能放,咱俩可以凑一对哈

网友E:
如果这充电器都不能充电了那还能干啥 2013年的A6 PLUS还没带放电功能的吧!放电是功能和元件是集合在保姆里面的

网友F:
各位大大知不知道返廠維修的地址,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