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14 汽油机远程熄火开关

楼主(2015-02-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XG14飞汽油机时,接收机AUS2我连接了一个远程熄火开关,因习惯了用混控MIX开关,所以想把AUS2的三段开关键位换到混控MIX开关那个键位上,我该怎么设置,请指点迷津!

另外,发现没有了油门保持【THRO HOLD】的菜单,不知怎么回事。以前貌似有。我现在的版本是XG14_V0001-0006.zip

网友:
进入SYS.LIST菜单选DEVICE SEL选到第7个AUX2.默认应该是AUX2:FLAP  SW  ACT。光标选到FLAP SW按压滚轮然后拨动MIX开关就会自动选择,JR XG14 的这功能很方便不用找开关你喜欢用哪个选进去拨一下想用的开关就可以。你是固定翼模式是没有THRO HOLD(油门保持)开关的,只有直升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