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V+ 新入求助。

楼主(2015-02-28):
下面设置三段开关的没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要点一下遥控器版本下面的点然后才会显示?

网友:
没有选择遥控器类型。。。。

楼主:
以前好像不用切换到NAZA模式也能调的 啊。。

楼主:
P2V+默认的模式下。S1和S2三段开关分别是代表什么模式啊?说明书上也没 说清楚。

网友:
看圖好像未連接

网友:
P2V+默认的模式下。S1和S2三段开关不起作用    要进入NAZA模式才可以使用